虹润推出NHR-5600系列流量积算控制仪

楼主(2012-08-27):
概述
    NHR-5600系列流量积算控制仪针对现场温度、压力、流量等各种信号进行采集、显示、控制、远传、通讯、打印等处理,构成数字采集系统及控制系统,适用于液体、一般气体、过热蒸汽、饱和蒸汽等的流量积算测量控制。
    双屏LED数码显示,具有极宽的显示测量范围,可显示整五位的瞬时流量测量值、温度/压力补偿测量值、流量(差压、频率)测量值等,及整十一位的流量累积测量值,0.2%级测量精度。
    具备37种信号输入功能,可配接各种差压信号(孔板装置)、线性信号(电磁流量计)及脉冲信号(涡街流量计),可自由选择多种补偿方式(温度补偿、压力补偿、温压补偿等)
    采用查表法进行密度补偿,可全自动对过热蒸汽、饱和蒸汽进行精度极高的积算控制,内置多种流量积算公式,适应各测量场合,带流量系数K自动演算功能
    简单的容错功能:温度、压力补偿测量信号异常时,用对应的手动设定值进行补偿运算
    特殊设计的WDT电路、上电复位电路和断电数据保护电路确保仪表通电运行正常;内置33V干电池,断电数据不丢失,断电数据保护不用后备电源,保护时间不低于3年
    可对测量介质进行定量/批量控制(带启动、停止、清零功能)
    可带两路模拟量变送输出。
    支持RS485、RS232串行接口,采用标准MODBUS RTU通讯协议。
    仪表可带RS232C打印功能,具有手动、定时、报警打印功能。
    带DC24V馈电输出,为现场变送器配电。
    输入、输出、电源、通讯相互之间采用光电隔离技术。
    参数设定密码锁定,参数设置断电永久保存,具备参数恢复出厂设定功能。
注:以上参数为仪表全部参数,如果不是全功能仪表,则未选功能所对应的参数将不予显示。
NHR-5600□-□/□/□-□/□/□/□/□( )-□-(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⑾
①规格尺寸 ②第一路流量信号输入分度号
③第二路压力补偿输入分度号
④第三路温度补偿输入分度号
代码宽*高*深代码分度号(测量范围)
A
B
C
D
160*80*110mm(横式)
80*160*110mm(竖式)
96*96*110mm(方式)
96*48*110mm(横式)
X
无输入信号
热电偶B(400~1800℃)
热电偶S(0~1600℃)
热电偶K(0~1300℃)
热电偶E分度(0~1000℃)
热电偶T分度(-200.0~400.0℃)
热电偶J分度(0~1200℃)
热电偶R分度(0~1600℃)
热电偶N分度(0~1300℃)
热电偶F2分度(700~2000℃)
热电偶Wre3-25分度(0~2300℃)
热电偶Wre5-26分度(0~2300℃)
热电阻CU50(-50.0~150.0℃)
热电阻CU53(-50.0~150.0℃)
热电阻CU100(-50.0~150.0℃)
热电阻PT100(-200.0~650.0℃)
热电阻BA1(-200.0.0~600.0℃)
热电阻BA2(-200.0~600.0℃)
线性电阻0~400Ω(-1999~9999)
远传电阻0-350Ω (-1999~9999)
远传电阻30-350Ω (-1999~9999)
0~20mV (-1999~9999)
0~40mV (-1999~9999)
0~100mV (-1999~9999)
-20~20mV (-1999~9999)
-100~100mV (-1999~9999)
0~20mA (-1999~9999)
0~10mA (-1999~9999)
4~20mA (-1999~9999)
0~5V (-1999~9999)
1~5V (-1999~9999)
-5~5V (-1999~9999)
0~10V (-1999~9999)(不可切换)
0~10mA开方 (-1999~9999)
4~20mA开方 (-1999~9999)
0~5V开方 (-1999~9999)
1~5V开方 (-1999~9999)
脉冲输入(0~10KHz)
全切换
特殊规格
⑤变送输出1(OUT1)
代码输出类型(负载电阻RL)
X
无输出
4-20mA(RL≤600Ω)
1-5V(RL≥250KΩ)
0-10mA(RL≤1.2KΩ)
0-5V(RL≥250KΩ)
0-20mA(RL≤600Ω)
0-10V(RL≥4KΩ)
特殊规格
⑥变送输出2(OUT2)
代码输出类型(负载电阻RL)
X
无输出
4-20mA(RL≤600Ω)
1-5V(RL≥250KΩ)
0-10mA(RL≤1.2KΩ)
0-5V(RL≥250KΩ)
0-20mA(RL≤600Ω)
0-10V(RL≥4KΩ)
特殊规格
⑦报警输出(继电器接点输出)
代码报警限数
X
无输出
1限报警
2限报警
⑧通讯输出/外部事件输入
代码通讯接口/数字量输入接口
X
D1
D2
D3
Y
无输出
RS-485通迅接口(Modbus)
RS232通迅接口(Modbus)
RS232C打印接口
启动、停止、清零
⑨馈电输出⑩供电电源
代码馈电输出(输出电压)代码电压范围
X
1P
2P
无输出
1路馈电输出
2路馈电输出
如“2P(12/24)”
表示第一路12V,第二路24V馈电输出。
A
D
AC/DC 100-240V(50/60Hz)
DC 20-29V
⑾备注

备注:
    1、选型中③、④项输入分度号选择“X”无输入分度号时,表示无补偿流量积算控制仪。
    2、选型时请根据接线图来选择功能,由于尺寸小的仪表接线端子少带不了全功能,有的功能在同组端子上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功能。
    3、在写型号时必须完整,没有选到的功能项不能省略,必须用“X”补上。
       例1:NHR-5600A-27/X/X-0/X/2/X/X-A(无补偿)
       例2:NHR-5600A-27/27/14-0/X/2/D1/X-A(温压补偿)
    4、压力补偿通道输入类型只选择电压或者电流信号;流量通道输入类型只选择电压、电流或者脉冲输入,其中脉冲输入只针对流量通道选择。
    5、如涡街流量计需使用配电功能,可将第二路变送输出作为配电功能,此时第二路变送输出无效。
    6、脉冲信号输入时,仪表不能选择第二路变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