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MDS TRM450数传模块

楼主(2012-08-30):
GE MDS TRM450数传模块介绍

GE MDS TRM450数传模块一款结高性能的GMSK数字电台模块,它完全符合FCC-90和ETS-300 -113标准。GE MDS TRM450数传模块便于用户集成到RTU、PLC、数显表、自动化机、移动数据终端、测量基准站流动站等设备内部。GE MDS TRM450数传模块还可以作为大型电气系统设备的一个部件,提供数据,供电(标准SPI/232接口)和RF天线连接。完成机器(Machine)与机器(Machine)的智能化通讯。该收发模块采用点对多点方式的无线数据传输方式,应用于电力等行业的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SCADA)、工业分布式自动化、油气田自动化、水和污水处理、在线交易处理、移动数据通信、测量和GPS定位无线数据链等。TRM450模块采用单片机控制、提供严酷环境下可靠的数据传输。

GE MDS TRM450数传模块支持GMSK BT=0.5及BT=0.3两种调制方式,使其能够提供4800bps到19.2kbps空中速率。同时, TRM450数传模块能够接收和支持模拟信号的调制解调。

为什么用GE MDS TRM450数传模块?

  • GE MDS提供高品质产品:世界顶尖的专业无线产品供应商
  • 超小体积,模块化单板嵌入式设计,便于用户产品OEM内置集成
  • 高可靠通讯,空中传输速率达19200bps
  • 2瓦射频功率输出,有效通讯距离50公里以上
  • 自动电子调谐,频率范围宽广
  • GMSK数字调制解调
  • 3.3V供电,低功耗

GE MDS TRM450数传模块的主要应用
  • 电力等行业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SCADA)
  • 水和污水处理
  • 油气田自动化
  • 工业分布式自动化
  • 在线交易处理
  • 测量和GPS定位无线数据链
  • 无人机数据链,机器人控制,移动数据通信
  • 物联网智能化通讯(M to M)

GE MDS TRM450数传模块的技术规格
GE MDS TRM450数传模块的频率范围为410-470MHz, 无线占用带宽12.5和25kHz, 发射功率0.5到2W,软件可调。410-470MHz 模块将按照美国FCC part 99和ETSI EN300_113标准测试核准。按照FCC的测试要求,数传模块将带有指定的天线作整体的测试和核准,将来不再需要另做整机测试核准。

尺寸 70x40x10mm

调制方式 GMSK

空中速率 信道带宽12.5kHz: 4800, 8000, 9600

信道带宽25.0kHz: 4800, 8000, 9600, 16000, 19200

20MHz频段 410-430MHz, 430-450MHz, 450-470MHz

信道带宽 在同样电路板只需更换滤波器就,可以支持12.5kHz & 25kHz带宽。

频率步进 6.25kHz 和5kHz

频率稳定度 1.5ppm (-30-+60度)

2.5ppm (-40至+85度)

温度范围 -40-+85度

灵敏度 12dB SINAD@-114dBm

邻道选择 70dB (25kHz)

60dB (12.5kHz)

交调抑制 70dB

伪随机抑制 70dB

映象抑制 70dB

动态范围 84dB

GE MDS TRM450数传模块传输速率9600bps, 占用无线信道25kHz, 接收信号强度-112dBm时, 数据传输误包率为2%(当电台的温度和频率超出规定范围, 误包率有1%变化范围)

功耗 接收状态时功耗 <300mV。 以0.5W发射, 占空比50%时, 设备功耗 <1W。

休眠状态 功耗<10mW,

唤醒时间 <500ms

数传电台重量 <200克

接口类型 UART, TTL电平(USART支持HDLC)

端口速率 38400, 8, n, 1

端口工作模式

配置模式 当CS-CONTROL信号为低电平时, 为控制模式, 可以将串口配置成双向UART。当维持CS-CONTROL信号为低电平, 两边的GE MDS TRM450数传电台都可以发送/接收异步数据,数据格式为38400,n,8,1。可以使用标准的MDS命令来设置电台的模式:

FREQ nnn, BITRATE nnnn, DEVIATION nnn, BT nnnn, SCRAMBLER on/off, RSSI_threshold_for_CD nnnn。

当CS-CONTROL信号为高电平时, 为数传模式,GE MDS TRM450数传模块可以传输同步数据及时钟,能够接收同步HDLC数据流。

电源输入 3.3V, 最大电流1.7A

电源及I/O接口 24针接口

认证 FCC 及欧洲认证

电磁屏蔽 屏蔽完全满足EMC的要求, 不会影响嵌入的GPS板或蓝牙模块。

天线 在驻波比很糟的情况下不失效。使用鞭状天线, 0dBi, 3dBi, 5dBi,或 9dBi, 14dBi八木定向天线,要求天线的稳定性好,在输入/返回衰减达到3 dB时,天线

导致的杂波辐射: -57dBm (100kHz-2GHz) –47dBm (>2GHz)

功率输出 从0.5W到2W软件可调(可以设置更低)。超过规定温度和频率范围, 功率稳定度+/-1dB。

占空比 50%

切换时间 GE MDS TRM450数传电台可以被用作中继站, 单数传电台作中继站时工作方式为: 从主站接收数据包然后再转发到远端站。在很多应用方案中, 要求数传电台接收发射的切换速度必需小于50ms。

散热 模块使用时要设计散热部份, 按要求可在射频模块和数据接口板间加金属散热片。功放部份也要求安装金属散热片散热。

软件加密 需要加密开关指令。

固件升级 GE MDS TRM450数传电台升级过程中掉电不能造成数传电台故障, 一旦重新加电, 数传电台应该提供提示: 固件升级没有完成。 并且软件升级可以重新进行。

软件 GE MDS TRM450数传模块接收到数据, 可以直接送到应用程序, 采用这种透明传输方式对应用很重要。

软件传输命令 遵循FCC标准UHF段的要求, 语音传输优先于数据传输。因此, 每个数据包传输前都必需侦听信道是否空闲, 信道空闲才能传输数据。 需要新的软件指令控制载波侦听 avoid strong signal | avoid weak signal | no check 产品全部进行测试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