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控制器 AC500各功能分析

楼主(2012-08-31):
产品概述AC500 全新可升级-功能灵活、物超所值、与时俱进
完美地满足客户需求虽然在设备成套或工厂自动化应用中均对现有系统和总线的要求都不很高,但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很快有系统规模和总线种类都有较大提高的需求。这时候你就需要一个简单,但却可灵活,一致的扩展和增加不同总线能力的系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可能会和用户进行反复的沟通交流。现在ABB 就为你提供了一套面向未来,也能保护你所投资的全新AC500 控制系统。
并行连接不同的总线系统
AC500 可按用户的需求在同一个控制系统中,并行的使用不同种类的总线系统。当用户需要升级他现有系统的CPU 等级时,可在软件、通讯模块和I/O模块都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只更换CPU 模块来实现。AC500 的编程软件: AC500 Control Builder 则为你提供符合IEC61131-3 标准的编程环境,支持这一标准下的所有编程语言,让用户更容易学习使用。
面向未来安全的投资用户对系统的要求除了优异的性能、简单的操作、高可靠性和容易维护外,更感到将来系统的升级不是系统软硬件的彻底更换,系统的升级也能保护现有的投资。而AC500 采用的并不是别人鼓吹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迁移战略,AC500 提供的是真正的系统进化——通过这种进化,你可在现有设备的基础上砌起新的高楼大厦。
应用范围● 包装机械
● 塑料机械
● 印染、印刷、印压
● 起重机械
● 能源优化
● 智能楼宇
● 船用设备控制
● 风力发电系统
● 水泵安装
● 空调制冷系统
● 市政工程
● 环保工程
● 钢铁冶金
● 石油化工
● 电力自动化
......
可编程控制器-AC500
产品概述
灵活的总线系统无须改变通讯接口便可按用户的需求任意改变通讯总线,这就是建立在ABB独有的FBP 总线技术上的灵活选择。在同一个FBP总线接口上只需改变不同的种类总线的FBP接头,便可改变不同的总线协议。
而这种改变并不需用户作任何特殊的设置,所有改变均是自动识别。这为用户在标准现场总线间的变化带来了不可思议的方便。
完整的产品系列
ABB为用户提供了从PLC至开关设备和保护设备等完整的低压产品系列。如 : 软起动器、接触器、断路器至标准的传感器设备等。ABB 的许多元件均集成在了全新的FBP 总线新概念。如 : 通过FBP 接口可把对用户的马达实现精确控制和有效的对马达进行各种保护的通用UMC22-FBP 马达控制器、以及Tmax T4、T5 塑壳断路器,PSS/PST 的软起动器和无线传感器等设备有机的连在同一个总线系统下从而实现信息共享。而在AC500 的系统中,通过FBP 除了实现分布I/O 的扩展外,CPU 也可作为FBP 的子站系统为其它设备所访问。
灵活如编程灵活一致的扩展升级使AC500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自动化任务 : 各种相关的设备可按用户的需求灵活的组合和使用,从而实现库存的最小化。
AC500 系统的构成CPU
CPU 有PM571、PM581 和PM591 三个不同的等级。而这不同等级的CPU 均可用同一个编程软件使用5 种不同编程语言进行编程。CPU 上均带有 : LCD 的显示、一组操作按键、一个SD 卡的扩展口和两个集成的串行通讯口。CPU 可直接插在CPU 底板上,CPU 底板还可选择是集成以太网还是ARCNET 网络接口。而保留的CS 31 的通讯接口更是考虑到了和AC31 系列PLC 的兼容性。
通讯模块
除了CPU 上集成的通讯接口外,每一个CPU 上还可最多扩展4 个通讯接口。这4 个通讯接口可扩展为任意的标准总线协议。
CPU 上集成的两个Modbus 通讯接口和可选集成的以太网或ARCNET网络接口外,通过通讯扩展接口还能扩展 : ProfibusDP-V1 、DeviceNet、CANopen和以太网等总线接口。
CPU
通讯模块
可编程控制器-AC500
产品概述
CPU 底板
按CPU 扩展的通讯接口数量的不同有三种不同的CPU 底板。它们分别带: 一个、两个或四个通讯插槽,这些插槽可插接不同的总线接口。
I/O 模块
输入/输出模块有模拟量和开关量两大种类。每个输入/输出模块均可直接插到端子板上,CPU 本地和通过FBP 分布式扩展的子站,可最大扩展到7 个输入/ 输出模块。在这些模
块中含有输入/ 输出可设置的模块种类,以供用户灵活的使用。
端子板
模拟量和开关量均使用同一种端子板,而同一种端子板可实现1线、2线和3线不同的接线模式。从而提供用户在没有输入/ 输出模块时的预接线。端子板分为 : 24 V DC 和230 V AC 两种不同的电压等级,而接线方式则有螺钉和弹簧两种可选。
FBP 的接口模块
这种模块集成了一定数量的开关量输入/ 输出,并且通过它实现和CPU 的通讯和分布I/O。这个分布模块后面又可最大扩展7 个输入/ 输出模块。
SD 卡
可选附件,在没有PC 的情况下实现数据调用,下载和上传用户程式,或对所有设备进行产品更新(CPU、通讯模块或I/O 模块)。
1 带背光的LCD 显示屏和操作按键
2 SD 卡插槽
3 插入式扩展通讯模块(从1 个、2 个最多至4 个)
4 CPU 上集成的通讯接口(可选为以太网或ARCNET)
5 FBP 通讯接口(只能用于从站)
6 两个串行接口,用于编程、ASCII通讯、Modbus通讯,或CS31通讯(只能用于主站)
7 本地I/O 扩展模块,最多到7 个
可编程控制器-AC500
产品概述
AC500 可按不同控制需求组合
控制+通讯 :
本地扩展 :
分布式扩展 :
网络和通讯
塑壳断路器马达控制器电动机起动器AC500 从站
S500 远程I/Os 软起动器无线传感器
CS31 通讯总线
CS31 现场总线从1989 年研发至今,一直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通过这个总线,把前后多套系统有机的联系在了一起。CS31总线便于设置和通讯简单,总线的连接只需通过三个接线端子来实现,省去其它总线所需的额外连接成本。AC500 控制系统的COM1 口集成了CS31 主站功能。
网络结构和通讯介质
CS31总线是一种点对多点的RS485 串行通讯。每个通讯系统由一个主站和最大31个从站组成。通讯距离不加中继为500米,加中继最大可达到2000米。总线带有自诊断功能。通讯介质为 : 屏蔽双绞线。
AC500
AC500 Control Builder 编程
AC500 Control Builder 编程是一套可对所有系列AC500 CPU进行编程的工程工具,这套编程软件符合IEC611313的国际标准,可支持五种不同的编程语言。这套软件可完成AC500 系统的全部设置,包括所有的总线接口,而且
Member of Automation Alliance
还有全面的自诊断功能、报警处理、可视化调试工具和开放的数据接口。
符合IEC61131-3 标准的编程
这套编程软件除了用优异的性能、友好的界面对系统内所有的硬件进行相关的编程、测试、调试来实现各种自动化应用外还提供以下的功能 :
● 五种标准的编程语言: -功能块(FBD)
                           -语句表(IL)
                           -梯形图(LD)
                           -结构文本(ST)
                           -顺控图(SFC)
● 连续功能图(CFC)
● 以下的调试工具 : -单步-单循环-断点
离线仿真功能AC500 Control Builder 可在没有连接PLC 硬件的情况下进行仿真,对用户程式进行调试,包括相关的手动功能。调试后的程式再下载到CPU 控制系统中使用。
变量跟踪功能
可在线实时的监视所有过程变量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配方管理和监视列表
可为一组变量预设有一组相关的值,可在调试时调用。这个功能在控制参数的整定时很有用。
可视化的调试工具
在这套编程软件里,可把PLC 里的各种变量通过颜色的变化、物体的移动、位图、各种柱状图或直接显示数值等方式显示在软件上,以便于用户程式的调试,以及报警和事件的管理,并提供网络多媒体(ActiveX)功能。
通讯接口的设置
通过这套软件可实现Profibus-DP、CANopen、DeviceNet、以太网、Modbus 和CS31 总线的设置。
开放的数据接口
可通过DDE 和OPC 方式和外部进行数据交换。
编程
可通过以太网和ARCNET 网进行编程。
工程接口
编程软件可访问外部的项目数据库,从而实现对一个或多个自动化项目进行管理。
AC500
可编程控制器-AC500
产品概述
CP500 系列操作面板(人机界面)
ABB 可提供与AC500 配套的操作面板系列。这系列的操作面板可按用户不同的现场信息量和不同的操作要求,选择从简单的文本显示,至真彩的图形显示的触摸屏。以满足用户不同的显示和操作的要求。
方便灵活
用户可通过各种面板来读写AC500 CPU 内的各种参数和变量,从而达到对现场设备
的信息管理和操控。
全部装置使用相同的软件均表现配置快速简易,使用统一的命令和编程语言,对所有系列的CP500 的各种面板进行编程和设置。能够在恶劣环境下运行,所有面板的前面板均达到IP65 的防护等级。而面板和自动化设备之间可以通过: 串行口、以太网、Modbus、Profibus DP 等多种通讯协议方便的连接通讯。
主要的功能
按用户的选型不同,操作面板有下列不同的功能 :
● 实时时钟
● 在不同组内进行报警管理
● 趋势显示和数据记录
● 配方管理
● 打印报表
● 密码保护
● 内存最大达到1600 kB
可编程控制器-AC500
技术数据-CPU
型号 PM571  PM571-ETH  PM581  PM581-ETH  PM581-ARC  PM591  PM591-ETH  PM591-ARC
供电电压 24 V DC  24 V DC  24 V DC
内存总量SDRAM(kByte) Flash(kByte) SRAM(kByte)  4026 1024 128  8192 2048 512  32768 8192 2048
程式容量Flash EPROM 和RAM(kByte)  64  256  4096
数据内存(kByte)  21(包括1 kB 可保持) 288(包括32 kB 可保持) 3072(包括512 kB 可保持)
插入式SD 卡容量 128 MB  128 MB  128 MB
1000 条指令的运行周期(ms) 位变量字变量浮点运算 0.3 0.3 6  0.15 0.15 3  0.05 0.05 0.5
CPU 本地的最大输入/ 输出点数开关量输入开关量输出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 224 168 112 112  224 168 112 112  224 168 112 112
最大分布输入/ 输出点数按总线的使用而定
数据缓冲保存 电池 电池 电池
实时时钟 x  x  x
程式执行循环定时控制多任务 x x x  x x x  x x x
用户程序密码保护 x  x  x
集成的通讯口COM1 : RS232 / RS485 可设连接方式编程、Modbus、ASCII、CS31  x 接线端子x  x 接线端子x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