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基本指令使用(1)

楼主(2012-08-31):
一、逻辑取及输出指令
1.指令作用

  LD(取)为常开触头逻辑运算起始指令,LDI(取反)则为常闭触头逻辑运算起始指令,OUT(输出)用于线圈驱动,其驱动对象有输出继电器(Y)、辅助继电器(M)、状态继电器(S)、定时器(T)、计数器(C)等。OUT指令不能用于输入继电器,OUT指令驱动定时器(T)、计数器(C)时,必须设置常数K或数据寄存器值。
2.使用示例
  图1是由LD、LDI、OUT指令组成的梯形图,其中OUT M100和OUT  T0的线圈可并联使用。

图1  LD、LDI、OUT指令组成的梯形图

  该梯形图对应的语句指令程序为:
        程序步        语句            注释
         1       LD     X0       //与左母线相连
         2       OUT    Y0       //驱动线圈
         3       LDI    X1
         4       OUT    M100     //驱动通用辅助继电器
         5       OUT    T0       //驱动定时器
            K19      //设定常数
         6       LD     TO
         7       OUT    Y1
二、触头串联指令
1.指令作用
  AND(与)用于常开触头串联连接,ANI则用于常闭触头串联连接。串联触头个数没有限制,理论上该指令可以无限次重复使用,实际由于图形编程器和打印机功能有限制,一般一行不超过10个触头和1个线圈,而连续输出总共不超过24行。
2.使用示例
  图2是由AND、ANI指令组成的梯形图。OUT指令之后可通过触头对其他线圈使用OUT指令,称为纵向输出或连续输出。例在OUT  M101指令后,可通过触头T1对线圈Y4使用OUT进行连续输出,如果顺序不错,可多次重复使用连续输出。

  梯形图对应的语句指令程序为:
          LD      X2
          AND     X0       //串联常开触头
          OUT     Y3
          LD      Y3
          ANI     X3       //串联常闭触头
          OUT     M101
          AND     T1       //串联触头
          OUT     Y4       //连续输出
三、触头并联指令
1.指令作用
  OR(或)是常开触头并联连接指令,ORI(或反)是常闭触头并联连接指令。除第一行并联支路外,其余并联支路上若只有一个触头时就可使用OR、ORI指令。OR、ORI指令一般跟随LD、LDI指令后,对LD、LDI指令规定的触头再并联一个触头。
2.使用示例
  图3是由OR、ORI指令组成的梯形图。由于OR、ORI指令只能将一个触头并联到一条支路的两端,即梯形图中M103或M110所在支路只有一个触头,梯形图对应的语句指令程序程序为:
          LD      X4
          OR      X6             //并联一个常开触头
          ORI     M102        //并联一个常闭触头
          OUT     Y5
          LDI     Y5
          AND     X7
          OR      M103        //并联一个常开触头
          ANI     X10
          ORI     M110        //并联一个常闭触头
          OUT     M103

网友(2013-03-11):
你好我是专业代理线号印字机及耗材的公司,我看了搂主的贴子,发现楼主有可能在生产过程中也许会用到线号机用来打印二次接线时的标示,希望您有空去我们的网站看看http://www.021yeka.com,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如有打扰敬请原谅,谢谢!(袁智俊13386176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