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保护相关知识零碎收集整理

楼主(2013-04-23):
1.母联死区保护的概念
对于双母线或单母线分段,在母联单元上只安装一 组TA情况下,母联TA与母联断路器之间(K点)故障称为死区故障。当K点发生故障,II母判为区内故障,I母判为区外故障,II母保护动作并跳开母联断 路器后,K点故障仍然存在于I母,未能彻底切除故障。双母线保护装置具有"母联死区保护"功能。死区故障时,I母或II母保护动作后,发令切除该段母线上 所有运行单 元(包括母联开关),同时保护程序继续判别大差是否返回、母联TA上故障电流是否消失。若经过延时(确保母联断路器可靠跳闸),大差未返回、母联TA仍有 故障电流,则启动母联死区保护,发令动作于另一段母线保护的出口,从而彻底切除死区故障。双母线母联单元热备用状态,即母联的两隔离刀闸闭合而母联断路器 断开时,在死区发生故障,若母线保护按母联隔离刀闸状态计算两小差,则将造成故障母线判为区外,而非故障母线判为区内。为解决此问题,将母联断路器辅助接 点(常开接点)接入保护装置,作为判定母联单元""""运行方式的依据。母联断路器的辅助接点未闭合时,母线保护按双母线分列运行时的保护逻辑判别 及出口。I母小差及II母小差判据中不计入母联电流。此时,若发生死区故障,故障母线判为区内而正确迅速动作,非故障母线则判为区外可靠不动作。母联断路 器的辅助接点闭合后,母线保护则按常规双母线并列运行时的保护逻辑判别及出口。
2、电容式电压互感器(CVT)的简单结构和特点
电容文章转载自北极星电力招聘网式电压互感器是由串联电容器抽取电压,再经变压器变压作为表计、继电保护等的电压源的电压互感器,电容式电压互感器还可以将载波频率耦合到输电线用于长途通信、远方测量、选择性的线路高频保护、遥控、电传打字等。因此和常规的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相比,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器除可防止因电压互感器铁芯饱和引起铁磁谐振外,在经济和安全上还有很多优越之处。
电容式电压互感器主要由电容分压器和中压变压器组成。电容分压器由瓷套和装在其中的若干串联电容器组成,瓷套内充满保持0.1MPa正压的绝缘油,并用钢 制波纹管平衡不同环境以保持油压,电容分压可用作耦合电容器连接载波装置。中压变压器由装在密封油箱内的变压器,补偿电抗器和阻尼装置组成,油箱顶部的空 间充氮。一次绕组分为主绕组和微调绕组,一次侧和一次绕组间串联一个低损耗电抗器。由于电容式电压互感器的非线性阻抗和固有的电容有时会在电容式电压互感 器内引起铁磁谐振,因而用阻尼装置抑制谐振,阻尼装置由电阻和电抗器组成,跨接在二次绕组上,正常情况下阻尼装置有很高的阻抗,当铁磁谐振引起过电压,在 中压变压器受到影响前,电抗器已经饱和了只剩电阻负载,使振荡能量很快被降低。
3、在综合重合闸装置中。通常采用两种重合闸时间,即短延时长延时.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了使三相重合和单相重合的重合时间可以分别进行整定。因为由于潜供电流的影响,一般单相重合的时间要比三相重合的时间长。另外可以在高频保护投入或 退出运行时,采用不同的重合闸时间。当高频保护投入时,重合闸时间投短延时;当高频保护退出运行时,重合闸时间投长延时
4、电压切换回路在安全方面应注意哪些问题?手动和自动切换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
在设计手动和自动电压切换回路时,都应有效地防止在切换过程中对一次侧停电的电压互感器进行反充电。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反充电,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人身和设备事 故。为此,切换回路应采用先断开后接通的接线。在断开电压回路的同时,有关保护的正电源也应同时断开。电压回路切换采用手动方式和自动方式,各有其优缺 点。手动切换,切换开关装在户内,运行条件好,切换回路的可靠性较高。但手动切换增加了运行人员的操作工作量,容易发生误切换或忘记切换,造成事故。为提 高手动切换的可靠性,应制定专用的运行规程, 对操作程序作出明确规定,由运行人员执行。自动切换可以减轻运行人员的操作工作量,也不容易发生误切换和忘记切换的事故。但隔离开关的辅助触点,因运行环 境差,可靠性不高,经常出现故障,影响了切换回路的可靠性。为了提高自动切换的可靠性,应选用质量好的隔离开关辅助触点,并加强经常性的维护。
文章转载自北极星电力招聘网
5、跳闸位置继电器与合闸位置继电器有什么作用?
它们的作用如下:
1)可以表示断路器的跳、合闸位置如果是分相操作的,还可以表示分相的跳、合闸信号。
2)可以表示断路器位置的不对应或表示该断路器是否在非全相运行壮态。
3)可以由跳闸位置继电器的某相的触点去启动重合闸回路。
4)在三相跳闸时去高频保护停信。
5)在单相重合闸方式时,闭锁三相重合闸。
6)发出控制回路断线信号和事故音响信号。
6、简述微机保护投运前为什么要用系统工作电压及负荷电流进行检验。
利用系统工作电压及负荷电流进行检验是对装置交流二次回路接线是否正确的最后次检验,因此事先要  做出检验的预期结果,以保证装置检验的正确性。
(1)检验交流电压、电流的相序:通过打印的采样报告来判断交流电压、电流的相序是否正确,零序电压、零 序电流应为零。
(2)测定负荷电流相位:根据打印的采样报告,分析各相电流对电压的相位,是否与反应次表计值换算的角 度与幅值相致。
(3)检验3U回路。
 1)LN线检查:主要依靠校对导线来确定。
 2)检查电压互感器开口三角的接线是否符合保护装置的极性要求。对于新建变电站, 应在屋外电压互感器端子箱和保护屏端子排处,分别测定二次和三次绕组的各同名相电压,以此来判断极性端。然后在电压互感器端子箱处,引出S—N电压加到微 机保护3Uo绕组上,打印采样值,判断3U。的极性是否正确。对于已运行的变电站,可参照已运行的,且零序功率方向元件正确动作过的电压互感器开口三角的 接线进行核对。或者在LN线校对导线正确,L线无断线的基础上,把S端用电缆芯临时引至微机保护屏上代替L端,参照上法检验。
(4)检验3I。回路:在3I。回路通一个IA电流,若3I。与IA的采样值的相位与幅值相同,说明3I。回路正确。
7、三相重合闸起动回路中的同期继电器常闭触点回路中,为什么要串接检线路有电压常开触点?
三相检同期重合闸起动回路中串联KV常开触点,目的是为了保证线路上确有电压才进行检同期重合,另外在正常情况下,由于某种原因在检无压重合方式下,因为 断路器自动脱落,线路有电压无法进行重合,此时,如果串有KV常开触点的检同期起动回路与检无压起动回路并联工作,就可以靠检同期起动回路纠正这一误跳 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