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科变频器:通过开关量端子选择实现电机多段速运行

楼主(2013-04-26):
            由于现场工艺上的要求,很多生产机械需要在不同的转速下运行,为了方便这种负载,欧科变频器通过开关量端子选择固定频率组合,实现电机多段速运行,用户可通过几个开关的通/断组合来选择不同的运行频率,实现不同的转速运行。

             欧科变频器的多段调速是通过变频器参数来设定其运行频率,然后通过变频器的外部端子来选择执行相关参数所设定的运行频率。通过这种特殊的组合运行方式,由PU单元参数来设置运行频率,启动和停止由外部输入端子来控制,从而实现了简易PLC功能、最多16段速运行和设定4段加速度。

网友:
欧科传动 PT200系列变频器
功率范围:0.75-630KW
最大频率:10.00-400.00Hz
电压等级:单相220V
                三相220V
                三相380V/460V
                三相66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