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科变频器:多种转矩设定方式,自动实现加减速控制

楼主(2013-04-26):
     欧科变频器根据输出电压和电流值,经CPU进行转矩计算,来设置转矩,保持电机电流环的输出恒定,改善加减速和恒速运行时的冲击负载恢复特性。欧科变频器通过对转矩限制,可实现自动加速和减速控制。当加减速时间小于负载惯量时间时,保证电机按照转矩设定值自动加速和减速,提高系统可靠性,减少了电机与控制器的连线。

P01.04
转矩设定方式选择
0:键盘设定转矩(对应P01.05)
1:模拟量AI1设定转矩(100%相对于2 倍变频器额定电流)
2:模拟量AI2设定转矩(同1)
3:模拟量AI1+AI2设定转矩(同1)
4:多段转矩设定(同1)
5:远程通讯设定转矩(同1)

       仅在当P01.00=2时,转矩控制有效,P01.04功能码才有效。转矩控制时,变频器按设定的转矩指令输出转矩,输出频率受上限频率限制,当负载速度大于设定的上限频率时,变频器输出频率受限,输出转矩将与设定转矩不相同。       当转矩指令为键盘设定时(P01.04为0时),通过设置功能码P01.05来得到转矩指令。当转矩设定为负数时,电机将反转。模拟量、多段速和通讯设定输入设定的100.0%对应2倍变频器额定电流,-100.0%对应负2倍变频器额定电流。
可通过多功能输入端子在转矩控制和速度控制之间进行切换。
      当变频器设定转矩大于负载转矩,变频器输出频率会上升,当变频器输出频率达到频率上限时,变频器一直以上限频率运行。
      当变频器设定转矩小于负载转矩,变频器输出频率会下降,当变频器输出频率达到频率下限时,变频器一直以下限频率运行。
      注意:停机时,变频器自动从转矩控制切换到速度控制。

网友:
欧科变频器对电机和驱动负载无干扰,最大限度提高机械效率而无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