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科变频器:合理的转矩提升功能设置,保障运行效率

楼主(2013-05-07):
为传统的V/F控制方式,欧科变频器的输出力矩和频率是成正比的。一般在低频的情况下,转矩提升功能实际上就是在低频的情况下提高变频器内部电压是电流增大提高输出力矩的一种方式。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不可以盲目的将转矩提升功能调的太大,太大会报过流出现保护。        转矩提升功能是在变频器低频的情况下经常用到的一个参数。所谓转矩提升就是在目前转矩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增加额外的直流分量来提高电机转矩和提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增大运载能力。一般变频器可以达到0%-20%左右。
        因为传统的V/F控制方式,欧科变频器的输出力矩和频率是成正比的。一般在低频的情况下,转矩提升功能实际上就是在低频的情况下提高变频器内部电压是电流增大提高输出力矩的一种方式。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不可以盲目的将转矩提升功能调的太大,太大会报过流出现保护。
        在低频区域工作时,电机的激磁电压降低,会出现欠激磁,欧科变频器的自动转矩提升功能,补偿了电机的欠激磁,增强电机低速运行时的转矩(U/f特性增强)。

P05.01
转矩提升
0.0%自动)0.1%~30.0%
0.0%
P05.02
转矩提升截止
0.0%~50.0%(相对电机额定频率)
20.0%

转矩提升主要应用于截止频率(P05.02)以下,提升后的V/F曲线如下图示,转矩提升可以改善V/F的低频转矩特性。
    应根据负载大小适当选择转矩量,负载大可以增大提升,但提升值不应设置过大,转矩提升过大时,电机将过励磁运行,变频器输出电流增大,电机发热加大,效率降低。
当转矩提升设置为0.0%时,变频器为自动转矩提升。
转矩提升截止点:在此频率点之下,转矩提升有效,超过此设定频率,转矩提升失效。

                                             手动转矩提升示意图

网友:
欧科变频器的自动转矩提升功能,补偿了电机的欠激磁,增强电机低速运行时的转矩(U/f特性增强)。

网友:
欧科变频器,让运行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