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内部接线端子排遭遇烧毁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3-05-07):
前言
  电机的三相接线柱厂家在制造时对其互相之间的距离是按照规程规定设置制造的,其绝缘距离应该满足要求,假设接线柱架完好,不会因距离不够放弧造成短路。

在检查此类故障之前,需保障电机接线盒在一个完整的状态去检测一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接线端子烧毁时,电机的线圈有没有烧坏;
其次,接线端子烧毁时电机线圈又有损伤,则不归于此类故障之列。

常见原因
1.端子接线安装不紧造成,从而导致接触不良,致使接线端子排出现发热高温;
2.电机线圈与出线端子排未紧固好,也可造成发热;
3.接线端子排之间由于灰尘及油污造成爬电距离不足而短路烧坏;
4.接线端子排表面可能出现氧化,造成接触部分电阻值增大,发热较多而引发故障;
6.潮湿引起绝缘电阻变小引起短路最后烧了;
7.当小于或大于相应电压的爬电距离时就会发生短路现象;

纳川电气工程师建议:有规律的定期检查与巡视是减少故障好方法,有停机机会,打开盒子检查可以发现一些故障的早期征兆。
文章整理:http://www.nachi.com.hk 转载请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