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系列迷你型矢量变频器

楼主(2013-05-12):
标准规范:
电源
电压频率等级
                                        单相200~240V,50/60Hz 三相200~240V,50/60Hz
三相380~415V,50/60Hz 三相440~460V,50/60Hz
三相575V,50/60Hz 三相660V,50/60Hz
三相1140V,50/60Hz
允许波动
                                        电压:±15% 频率:±5%
控制性能
控制系统
                                基于DSP的高性能矢量控制
输出频率
G/P/Z/S/T/M型:0.00~400.0Hz, 最大频率可在10.00~400.0Hz之间设定
控制方法
V/F控制,开环磁通矢量控制1,开环磁通矢量控制2, PG矢量控制
自动转矩提升功能
                                实现V/F控制方式下低频率(1Hz)大输出转矩控制
加减速控制
                                加减速S曲线分段设定方式,最大运行时间9600小时
程序运行控制
                                十六段速度程序运行,最大运行时间888.88小时
频率设定分辨率
                                        数字:0.01Hz(300Hz以下),0.1Hz(300Hz以上) 模拟:0.05Hz / 60Hz
频率精度
                                速度控制公差0.01%(25℃±10℃)
V/F曲线方式
                                线性,多次幂,用户自定义V/F曲线
过载能力
G/S型:额定电流150%-1分钟,额定电流200%-0.1秒
P型:额定电流120%-1分钟,额定电流150%-0.1秒
Z/M/T型:额定电流180%-1分钟,额定电流250%-0.1秒
H型:额定电流250%-1分钟,额定电流300%-0.1秒
转差补偿
50~100%,自动转差补偿
最高频率
400Hz
载波频率
0.5KHz~15KHz;可根据负载特性,自动调整载波频率。
输入频率分辨率
                                数字设定:0.01Hz  模拟设定:最高频率×0.1%
启动转矩
G型机: 0.5Hz/180%
                                        P型机: 0.5Hz/120%
调速范围
1:200
稳速精度
(速度控制精度)
开环磁通矢量控制:≤±0.5%(额定同步转速)
速度控制稳定度
                                开环磁通矢量控制:≤±0.3%(额定同步转速)
转矩响应
≤40ms (开环磁通矢量控制)
转矩提升
                                自动转矩提升; 手动转矩提升0.1%~30.0%
加减速直线
                                直线加减速方式;四种加减速时间;加减速时间范围0.0s~3600.0s
直流制动
                                        直流制动频率:0.0Hz~最大频率,制动时间: 0.0~36.0秒,制动动作电流值:0.0%~100.0%
点动控制
                                        点动频率范围:0.00Hz~最大频率; 点动加减速时间:0.0s~3600.0s
多段速运行
                                通过控制端子实现最多16段速运行
内置PID
可方便实现过程控制闭环控制系统
自动电压调整(AVR)
当电网电压变化时,能自动保持输出电压恒定
转矩限定与控制
“挖土机”特性,对运行期间转矩自动限制,防止频繁过流跳闸;闭环矢量模式可实现转矩控制
个性化功能
上电外围设备安全自检
                                可实现上电对外围设备进行安全检测如接地、短路等
共直流母线功能
                                可实现多台变频器共用直流母线的功能
MF键
                                可编程键:正反转运行/点动运行功能选择
纺织摆频控制
                                多种三角波频率控制功能
逐波限流功能
                                内置逐波限流算法,减少变频器报过流概率,提高整机抗干扰能力
定时控制
                                定时控制功能:设定时间范围0h~65535h
键盘延长线标准化
                                客户可自行使用标准网线对键盘进行延长。
运行状态下输入信号
运行方法
                                键盘/端子/通讯
频率设定
7种频率设定方式,包括DC 0~10V范围可调整,DC 0~20mA范围可调整,面板电位器等
启动信号
                                正转,反转
多段速度
                                至多可以设定16段速度(使用多功能端子或者程序运行)
多段加速度
                                至多可以设定4段加速度(使用多功能端子)
紧急停止
                                中断控制器的输出
摆频运行
                                过程控制运行
寸动
                                慢速运行
故障复位
                                当保护功能处于有效状态时,可以自动或手动复位故障状态
PID反馈信号
                                包括DC 0~10V,DC 1~5V,DC 0~20mA,DC 4~20mA
运行状态下输出信号
运行状态
                                电机状态显示,停止,加减速,匀速,程序运行状态
故障输出
                                触点输出-交流250V 5A,直流30V 5A
模拟输出
                                        两路模拟输出,可以选择频率、电流、电压等8种信号,输出信号范围在0~10V/0~20mA内可任意设定
数字量输出
                                多达3路输出信号,每路有9种信号可供选择
运行功能
运行功能
                                限制频率,回避频率,转差补偿,反转保护,自整定,PID控制
直流电流制动
                                内置PID调节制动电流,在不过流的前提下,保证足够的制动转矩
运行命令通道
                                        三种通道:操作面板给定、控制端子给定、串行通讯口给定。可通过多种方式切换
频率源
                                        共有6种频率源:键盘设定,模拟量电压设定,模拟量电流设定,多段速运行设定,PID控制设定,远程通讯设定,键盘电位器给定,可通过多种方式切换
输入端子
                                        六个数字输入端子,可兼容有源PNP或NPN输入方式二个模拟量输入端子,其中AI1、AI2可作电压或电流输入。(如需扩展输入,输出端子功能,请用IO扩展卡)
输出端子
一个数字式输出端子(双极性输出)一个继电器输出端子一个模拟输出端子,分别可选0/4mA~20mA或0/2V~10V,可实现设定频率、输出频率、转速等物理量的输出
保护功能
变频器保护
                                        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过流保护,过载保护,过热保护,过流失速保护,过压失速保护,缺相保护(可选功能),外部故障,通讯错误,PID反馈信号异常,PG故障
IGBT温度显示
                                显示当前IGBT温度
变频器风扇控制
                                可设定的风扇启动温度
瞬间掉电再起动
                                        小于15毫秒:连续运行。大于15毫秒:自动检测电机转速,瞬间掉电再启动
转速起动追踪方式
                                变频器启动时自动追踪电机转速
参数保护功能
                                通过设定管理员密码和解码,保护变频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