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安全仪表系统(ESD紧急停车系统)设计其他问题

楼主(2013-05-23):
1、电源
   通常采用冗余电源系统给SIS安全仪表系统(ESD紧急停车系统)供电,保证其中一路检修或断开时,另一路任然在线。虽然对于“失电关停”(例如ESD)的SIS采用冗余电源设计并不是为了提高安全完整性,但是可有效避免因电源断电导致的误停车;对于“得电关停”的SIS应用,冗余的电源设计可有效满足安全完整性的要求。
在火气系统工程实践中,除主UPS外,通常还会设置专用的UPS后备电池,当主电源失效时,既使生产流程全部关停,此时也要维持火气系统在一定时间内的工作,保证安全。
2、接地
   可编程电子设备的接地比一般设备或电子设备要更加严格,当电气、电子、以及可编程电子设备构成SIS安全仪表系统(ESD紧急停车系统)时,除非有特殊考虑,一般以PE设备接地要求进行接地设计。
对于浮空设计(即只需要安全接地,没有信号的公共参考地)的系统,应考虑配置相应的接地故障检测措施
SIS安全仪表系统(ESD紧急停车系统)的逻辑器接地,应满足供货商推荐的技术要求。如果不能满足,应进行影响分析。
接地系统设计一般应考虑下列问题:
1)腐蚀防护
2)阴极保护
3)活动地板的接地
4)防雷
5)静电防护
6)屏蔽接地
7)本安接地
3、接线
   与SIS安全仪表系统(ESD紧急停车系统)配线及其附属设备(例如,端子、接线箱、线槽等)应有清晰醒目的标识。下面的原则可在配线设计中参考:
1)双绞线可有效防止电磁干扰
2)屏蔽线可有效防止射频干扰。采用屏蔽线时,屏蔽层通常在电源接地。
3)穿线管、线槽、托架、铠装电缆的铠甲层等,在两端都要接地。如果这些金属防护设施过长,可考虑在中间增加接地点。
4)必要死采用防浪涌措施。
5)不同电压等级的接线应该分开敷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