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科变频器在数控机床上的应用

楼主(2013-05-28):
引言:数控车床、车削中心,是一种高精度、高效率的自动化机床。配备多工位刀塔或动力刀塔,机床就具有广泛的加工艺性能,可加工直线圆柱、斜线圆柱、圆弧和各种螺纹、槽、蜗杆等复杂工件,可咨询:宁波众鑫数控机床厂。具有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各种补偿功能,并在复杂零件的批量生产中发挥了良好的经济效果。
应用现场及设备:
数控车床应用现场工艺要求:
现场要求低频转矩大,低速加工零件速度稳定,速度偏差在10转以内,动态响应快,反应时间在0.1秒,制动效果好,电机高速运转下在2秒内刹车。

利用产品的何种功能解决此应用要求:
欧科传动PT200系列变频器在0.5HZ输出180%转矩,动态响应快,全智能控制系统,制动功能强大,0.5秒启停,V/F磁通矢量,转速精度高,完全满足用户需求。

电气接线图,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如下表:
P03.03
电机额定转速
P03.04
电机额定电压
P03.05
9.5
电机额定电流
P05.01
转矩提升
P05.03
V/F转差补偿
P05.08
抑制震荡
P03.03
电机额定转速

P03.03
电机额定转速
P03.04
电机额定电压
P03.05
9.5
电机额定电流
P05.01
转矩提升
P05.03
V/F转差补偿
P05.08
抑制震荡
P03.03
电机额定转速

此工况变频器的日常保养和维护、注意事项等:
⑴此工况环境较差,需定期清理维护,确保变频器通风良好,有利于散热
⑵强烈建议变频器有良好接地,切勿零线地线共用
⑶建议变频器控制线和主回路分开走线,如无法避免,建议控制线与主回路垂直走线避免金属铁屑进去变频器控制柜造成短路

网友(2013-09-11):
数控车床主轴电机用变频器要求比较高,环境差,一些厂空气中有水油汽,还有导电粉尘,启动要快,制动快(基本上在0.5-1秒以内),还要运行要稳定,不能老是跳这个保护,那个保护,现在用数控车床的工人,基本上是计件工资的,要是一天有个多次保护掉,他们就不愿意用这个牌子的变频器了,所以数控车床上能用的住的变频器,基本上是好变频了。现在变频器厂家全国N多家,价格低固然是一方面,但是质量稳定很重要,一个产品质量稳定了,才会有市场,哪怕你价格略高同行,只要你有自己的特点,稳定,肯定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