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科变频器在塑料挤出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3-05-28):
引言:      塑料通过挤出机塑化成均匀的熔体,并在塑化中建立的压力作用下,并使螺杆连续地定温,定量,定压地挤出机头。大部份热塑性塑料均采用此方法螺杆挤出机有多种不同的型号和规格,最常用的挤出机就是螺杆挤出机。采用PT200系列变频器的挤出机主机传动,可满足挤出机的工艺要求和必要的工艺控制指标,通过实际运行来看,运行稳定,经济效益明显。

应用现场及设备:

应用现场工艺要求:
      传统挤出机传动的特点 挤出成型设备的组成部分 一台挤出设备通常由主机(挤出机)、辅机及其控制系统组成。 通常这些组成部分统称为挤出机组。1.主机 一台挤出机主机由挤压、传动、加热冷却三部分系统组成。 挤压系统主要由螺杆和机桶组成,是挤出机的关键部分; 传动系统中起作用是驱动螺杆,要保证螺杆在工作过程中具备所需要的扭矩和转速;加热冷却系统主要来保证物料和挤压系统在成型加工中的温度控制。2.辅机;挤出设备的辅机的组成根据制品的种类而定。一般说来,辅机由剂透定型装置、冷却装置、牵引装置、切割装置以及制品的卷取或堆放装置等部分组成。3.控制系统;挤出机的控制系统主要由电器、仪表和执行机构组成。
      其中主传动是挤出机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作用是驱动挤出机的螺杆,并使螺杆能在选定的工艺条件下,以必需的转矩和转速均匀的旋转,完成挤出过程。它在其适用的范围内能够提供最大的转矩输出和一定的可调速范围,同时还使用可靠,维修方便。
      螺杆转速的调节与稳定是主机传动的重要工艺要求之一。螺杆转速直接决定出胶量和挤出速度,正常生产总希望尽可能实现最高转速及实现高产,对挤塑机要求螺杆转速从起动到所需工作转速时,可供使用的调速范围要大1、变频器的频率可以从0至60HZ可调2、变频器低频时高转矩输出。3、高性能CPU提供更高频率响应。

利用产品的何种功能解决此应用要求:
      欧科变频器频率可调范围宽0-400HZ,0.5HZ输出180%转矩,响应时间快,轻松满足塑料挤出机的要求,还有抗干扰能力强大,不会受到挤出去的干扰,运行更加稳定高效。

电气接线图,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如下图:

                              建议使用开环矢量控制,首先按照电机实际参数来设置PO3.01—05这5个参数,然后电机自学习,完毕后讲PO1.00改为1即可,这样输出力矩会更好。

此工况变频器的日常保养和维护、注意事项等:
1)、  注意电磁干扰开,使动作迟缓,必须采取措施,所有控制线路最好采用屏蔽线,屏蔽线到变频器“GND”;变频器,电机良好接地
2)、 注意环境温度,周围空气要流通,确保变频器散热要良好。
3)、 防止灰尘、粉尘的进入,腐蚀变频器里面的元件。
4)、 注意水滴流入设备内部,造成变频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