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排在电气连接中发货的性能

楼主(2013-06-04):
       端子在电气配件中的应用十分的广泛,接线端子产品能够方便的识别电气设备,从而发挥其最佳性能。
       在许多电气设备的应用上,许多优势是便利了接线端子的应用,比如他们与一个并不复杂的连接技术配合使用以确保电气系统清晰地被安装。并且通过应用不同的配件接线端子能够应对各种应用以提供最佳可能的解决方案。保险丝座插入接线端子可保护信号线路,同时,可进行多方面的识别,这标志着售后服务和维护任务不会有太大压力,同时为成功的故障诊断提供便利。
       电气配件中发挥最佳性能的接线端子排必须经受上百万次的试验,我们一般称之为电气配件端子排。

       文章转载:http://www.nachi.com.hk

网友(2013-09-17):
端子排,科技名词,意为承载多个或多组相互绝缘的端子组件并用于固定支持件的绝缘部件。端子排的作用就是将屏内设备和平外设备的线路相连接,起到信号(电流电压)传输的作用。有了端子排,使得接线美观,维护方便,在远距离线之间的联接时主要是牢靠,施工和维护方便。学习了,谢谢楼主。思达电子专业做防爆变频器,亲,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