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个泵3个管路的流量控制问题

楼主(2013-07-26):
一个泵3个管路的流量控制
泵带变频器,出口带3条管路,每条管路上有调节阀和流量计。工艺上要求每条管路的流量可以单独控制运行在设定值。如何实现PID控制,而管路之间不互相影响?
在一定的运行工况下,我们调整流量有多种方式,有大频率小开度。也有低频率大开度。
两个极限之间有多条曲线可以选择,在进行曲线整定的时候,我们自己优化出一条最佳的,流量,压力跟对应的频率的控制曲线。用描点法,描出不同的流量下,我们的整定压力应该是多少,同时频率是多少。那么这个压力就是我们的控制压力,这个频率就是我们的控制频率的主控部分。辅控就是给它几个HZ的调节空间,来控制压力。辅控的调节空间,根据流量要求的精确度来定。实际上主频基本上是查表查出来的。就好比泵刚起来你就别让它自己从零开始去调整这个压力了,而是一下子给它送到这个压力附近,然后慢慢修正。
如果要求没那么高,或者描点稍微多一点,辅控频率可以设置为0.  让变频器自己查表定频。
主控+辅控 = 变频器的控制频率。
阀门调节流量各自走各自的PID就可以了。
1. 在固定频率下,泵的出口的任何一个阀门关大或者关小,都会带动泵的工作点变化。
      阀门开大,阻力减小,流量增大,压力减小。
      阀门关小,阻力增大,流量减小,压力增大。
  如果单纯的根据流量调节,单纯的动一个阀门,其他阀门的口径不变,压力有变化,流量自然就有变化。
2. 如果在恒定的压力下,当然这个恒定是有前提的。
    理想状态,压力恒定调节水量小,实际上就是泵的出力足够足够大,这样阀门动作对压力的影响很小,打个比方就相当于自来水公司泵出口管道压力,跟三个邻居在水龙头加个阀门控制,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流量。因为自家流量的变化,对自来水公司管道的压力影响是九牛一毛,自然可以游刃有余的调节了。这个比方的意思是容易调节的调节。
3. 实际的泵的出力可能跟管道是匹配的也就是说,阀门稍微一动就可以改变工作点的,那么这时候调节要分成几个部分,具体的流量和压力分成多个个区间段。因为如果维持一个较高的压力工作点,那么小流量的时候变频就是在浪费,如果需要的流量比较大,频率太低,那就是动一个阀门,其他的流量震荡就会很大。打个比方,阀门开度都在5%以下,频率还在50HZ,就是有点浪费电了。所以在不同的流量区间段,进行工作点的调整,调整合适的压力范围,进行流量的调节。
4. 进行实际调试控制程序的时候,PID是要进行限幅的,就是慢调,细调。具体根据系统的反映来确定,这是具体的细节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