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导致变频器负载侧可能引起过电压?

楼主(2013-08-06):
①变频器减速时间参数设定相对较小及未使用变频器减速过电压自处理功能。当变频器拖动大惯性负载时,其减速时间设得比较小,在减速过程中,变频器输出的速度减速比较快,而负载依靠本身阻力减速比较慢,使负载拖动电动机 的转速比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所对应的转速还要髙,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没有能量处理单元或其作用有限,因而变频器直流回路电压升高,超出保护值, 出现故障。
②工艺要求在限定时间内减速至规定频率或停止运行。工艺流程限定了负载 的减速时间,合理设定相关参数也不能消除这一故障,此时,变频系统必须有措施 来消耗多余的能量,如采取电阻消耗的办法“
③电动机所传动的位能负载下放时,电动机将处于再生发电制动状态。回馈 能童超过中间直流回路及其能量处理单元的承受能力,过电压故障也会发生。对于 这种负载,应该选用带能量回馈功能的变频器,将能量回馈至电网。
④多个电动机拖动同一个负载时,也可能出现这一故障,这主要是由于没有 均衡负荷分配引起的。以两台电动机拖动一个负载为例,当一台电动机的实际转速 大于另一台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时,则转速高的电动机相当于原动机,转速低的处于 发电状态,引起了过电压故障。处理时需加负荷分配控制装置。可以把变频器输出 特性曲线调节得缓和一些。
⑤变频器中间直流回路电容容量下降。变频器在运行多年后,中间直流回路 电容容景下降将不可避免,中间直流冋路对裒流电压的调节程度减弱,在工艺状况 和设定参数未曾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变频器过电压跳闸的概率会增大,这时需要对 中间直流回路电容器容量下降情况进行检查。

网友(2013-09-12):
啊哈,不错,!亲,思达电子专业做防爆变频器,敬请关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