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调速系统的性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8-13):
目前市场上各类交流伺服驱动器与变频器产品众多,由于控制方式、电机结构、生产成本与使用要 求的不同,各类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在调速性能上存在有较大的差距,表丰1.2为目前常用的变频器与 伺服驱动器的性能比较表,在使用时应需要根据控制系统的实际要求选择合适的控制装置。

网友(2013-09-12):
从控制来看,伺服驱动器和矢量变频器是一回事,只是伺服驱动器控制同步电机,矢量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两者交汇功能较多。亲,请多关注思达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