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交流

楼主(2013-08-16):
更多交流直线电机、DD马达、音圈电机、直线磁轴电机请浏览
科尔机电官网http://www.shenzhenzhixiandianji.com
联系人:杨展  电话:18666206331
科尔直线电机基本上就是一个平面展开的并且可以直接连接到从动负载的旋转电机。采用此种结构,所有机械传动组件(例如,滚珠/普通丝杠、齿条与齿轮、皮带/皮带轮以及减速器)均被取消。依次消除了由机械传动带来的间隙、柔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其它问题。
科尔机电直线电机设计输出非凡的高性能,极高的刚性、非常高的动态速度和加速度、高定位精度、更高的产能、紧凑的机械装配、平滑、无误差的运动,免维护和静音运行。
零接触、免维护、无刷设计
无滚珠/普通丝杠、减速器、齿条与齿轮、皮带/皮带轮
零间隙和柔度
高刚度
高定位精度和高分辨率
紧凑的机械装配
减少了机器中的零部件数量
速度非常平稳
静音运行
三相相正弦波换向
峰值加速度很容易达到10g 以上的加速度
运动稳定下来的时间极短
热损失低
模块化永磁体设计

网友(2013-09-15):
直线电动机按原理分为直流直线电动机、交流直线异步电动机、直线步进电动机和交流直线同步电动机。以前 3种应用较多。按结构可分为单边型和双边型两种。在单边型结构中,定子和动子之间受有较大的单边磁拉力;双边型结构由于两边磁拉力互相平衡,支承部分摩擦力较小,动作比较灵活。
思达电子专业做防爆变频器,亲,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