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LC系统设计中如何做到减少所需输入点数?

楼主(2013-08-23):
在LC系统设计中如何做到减少所需输入点数?本文总结了分组输入、触点合并式输入、矩阵式输入、充分利用可编程控制器的内部功能等四种方法是实现在plc系统设计减少减少所需输入点数,欢迎有更多的盆友补充或纠正!!
PLC系统设计中如何做到减少所需输入点数?
在PLC系统设计中如何做到减少所需输入点数?本文总结了分组输入、触点合并式输入、矩阵式输入、充分利用可编程控制器的内部功能等四种方法是实现在plc系统设计减少减少所需输入点数,欢迎有更多的盆友补充或纠正!!
1、分组输入
多设备都有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两种状态,自动程序和手动程序不会同时执行,把自动和手动信号叠加起来,按不同控制状态要求分组输入到可编程控制器,可以节省输入点数。例如:电梯轿箱内的操纵箱内一般都设有检修运行的手动上、下按钮,也有自动运行的选层按钮,现在很多电梯在设计时就是利用最底层选层按钮和最顶层的选层按钮取代检修手动上、下按钮,这样不仅节省了输入点,同时还减少了两个按钮,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2、触点合并式输入
修改外部电路,将某些具有相同功能的输入触点串联或并联后再输入可编程序控制器,这些信号就只占用一个输入点了。串联时,几个开关同时闭合有效。并联时,其中任何一个触点闭合都有效。例如一般设备控制时都有很多保护开关,任何一个开关动作都要设备停止运行,这样在设计时就可以将这些开关串联在一起,用一个输入点。对同一台设备的多点控制一般将多点的控制按钮并联在一起,用一点输入。
3、矩阵式输入
当可编程控制器有两个以上富余的输出端点时,可将二极管开关矩阵的行、列引线分别接到I/O 端点上。这样,当矩阵为n 行m 列时,可以得到nXm 个输入信号供可编程控制器组成的控制系统使用。对于FX2N 系列,使用矩阵输入指令MTR,只用8 个输入点和8 个输出点,就可以输入64 个输入点的状态。
4、充分利用可编程控制器的内部功能
使用KEY 指令,只需4 个输入点,4个输出点就可以输入10 个数字键和6 个功能键;使用DSW 指令,只需4 个或8 个输入点,4个输出点就可以读入一个或两个4 位 BCD 码数字开关信息。
利用转移指令,在一个输入端上接一开关,作为自动、手动工作方式转换开关,用转移指令,可将自动和手动操作加以区别。
利用计数器计数,或利用移位寄存器移位,也可以利用交替输出指令实现单按扭的启动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