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料自动化,欧科变频器在卷扬机上应用

楼主(2013-09-28):
欧科变频器在某某高炉上料卷扬机中,根据外部控制信号的要求和实际的运行速度,控制输出频率的大小,实现了高炉上料卷扬机加减速段的平稳制动和稳定爬行,产生了很大的实用性和推广价值。在高炉炼铁生产中,卷扬机是上料系统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可靠性直接影响到生产效率及经济效益。 原系统电气部分构成: 这里原系统由一台6极55kW绕线式电机拖动,转子回路靠切换电阻实现速度调整,通过主令控制器(与电机同轴连接)采集料车...

欧科变频器在某某高炉上料卷扬机中,根据外部控制信号的要求和实际的运行速度,控制输出频率的大小,实现了高炉上料卷扬机加减速段的平稳制动和稳定爬行,产生了很大的实用性和推广价值。在高炉炼铁生产中,卷扬机是上料系统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可靠性直接影响到生产效率及经济效益。

原系统电气部分构成:

这里原系统由一台6极55kW绕线式电机拖动,转子回路靠切换电阻实现速度调整,通过主令控制器(与电机同轴连接)采集料车的位置,控制电阻的投入切除,同时控制机械抱闸的开闭

电气部分改造过程:

在不改变原来工人操作习惯的前提下,保留原来操作控制台及控制系统,选用欧科PT200系列变频器,变频器的运行、停止信号取自原信号,加、减速点来自主令控制器,重新布线,加减速时间从变频器参数设定,保留原来电机,变频运行时,将其转子滑环短接,保留原来主令控制器, 主令控制器上的行程开关,作为料车位置的到位、极限保护。两套控制系统互为备用,当欧科变频器需要检修维护或出现故障保护时,可切换到原系统运行。

新系统构成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