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科变频器助力“淘金船”,控制就这么简单

楼主(2013-10-18):
欧科变频器能实现挖沙船的启动和停止都能有由变频器的键盘控制,让控制更简单。一台的变频器频率给定方式是键盘电位器给定, 另一台的变频器频率给定方式是外接电位器给定,为了两台机器颜色区别开,另一个,需要正反转操作,在运行过程中运送带速度较慢,建议客户采用转速比较大的减速机,以解决变频器低频转矩低的问题。   (图为欧科变频器在挖沙船上的应用) 开机前先对整个机械的传动系统及机器油料进行检查,然后开...
欧科变频器能实现挖沙船的启动停止都能有由变频器键盘控制,让控制更简单。一台的变频器频率给定方式是键盘电位器给定, 另一台的变频器频率给定方式是外接电位器给定,为了两台机器颜色区别开,另一个,需要正反转操作,在运行过程中运送带速度较慢,建议客户采用转速比较大的减速机,以解决变频器低频转矩低的问题。

(图为欧科变频器在挖沙船上的应用)

开机前先对整个机械的传动系统及机器油料进行检查,然后开动后边拉输送带的柴油机,拉开离合器,发动柴油机,慢慢动松离合器,将转速调至正常。再发动前拉链斗的柴油机。
两柴油机起动后。将转速调至需要速度。然后松开大臂刹车。慢慢将其放下,等料斗内沙子多于2/3时,可停止下放,待至1/3时再资助下大臂。当大臂与水面成45度角时(即5米左右),应停放大臂。这时料斗内沙子的多少改用牵引控制,前进时要查看斗内沙子的多少而定,前进后退要 灵活,如遇沙层塌方机械工作吃力或拉不动时要牵引绳松开,使船向后退,直至挖动为止。如水下遇有大石头或泥层,船体会有剧烈的振动现象,这时应立即提起挖沙大臂,避过障碍物再进行。

(图为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