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科变频器在摆渡车上的应用,“摆渡”就这么简单

楼主(2013-11-06):
欧科变频器控制方式是通过频率调节改变电机转度,控制摆渡车的启动停止,从而达到减小摆渡车抖动和使用的稳定性,其控制过程是:通过外部位置检测接近开关进行位置检测,与操作面板上BCD码的位置设定进行比较,从而判断在什么位置停止,再通过外部检测块的位置,经过PLC程序处理,采用中间断电器控制变频器的方向和2段速度行走,从而决定什么时候减速行走,什么时候停止。     (图为欧科变频器制砖系统摆渡车上...
欧科变频器控制方式是通过频率调节改变电机转度,控制摆渡车的启动停止,从而达到减小摆渡车抖动和使用的稳定性,其控制过程是:通过外部位置检测接近开关进行位置检测,与操作面板上BCD码的位置设定进行比较,从而判断在什么位置停止,再通过外部检测块的位置,经过PLC程序处理,采用中间断电器控制变频器的方向和2段速度行走,从而决定什么时候减速行走,什么时候停止。

(图为欧科变频器制砖系统摆渡车上的应用)
在制砖系统中包括备料段,成型段,上架系统、摆渡车,干燥室等。摆渡车的作用是将经过成型段、上架系统或自动码坏系统的砖坯装上干燥车,从成型段拉到干燥室干燥去湿。为满足其要求,一般会采用人工手动控制,用双速电机控制摆渡车的移动。但在实际使用中,现场的使用频率较高,电动机频繁启动。摆渡车在启停时的抖动厉害,且定位时的不稳定性,使操作人员易产生疲劳,造成效率低下,并缺乏安全性。本文根据现场实际操作,用BCD码与接近开关来定位。双速电机改用变频器控制普通异步电动机,在操作上用PLC控制器对定位,变频器控制,解决了定位慢和摆渡车启停时的抖动现象,减少控制系统的复杂性和增加了可靠性。

(图为电气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