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使用金刚石圆锯片(成都树脂砂轮切割片)

楼主(2013-12-11):
正确使用金刚石圆锯片(成都树脂砂轮切割片
  1、正确选择切机
  要特别注意切机的功率、转速、刚性、精度等。
  ¢150以下金刚石锯片宜用1~1.5KW、转速7255~14500r.p.m可调速切机,¢150~230锯片宜用1.5~3KW、转速4000~11000r.p.m可调速切机;中径石材锯片宜用15HP(电动)以上、线速度20~60m/s可调速切机,中径工程锯片宜用30HP(电动)或55HP(汽油或柴油动力)以上、线速度35~70m/s可调速切机;大径锯片切机的功率与锯片的直径和数量有关,如国内一般¢1600单片锯机功率37~45KW、转速270~360r.p.m。
  2、正确安装
  金刚石圆锯片的安装正确与否以及安装精度是与锯片的切割效率、切割质量、使用寿命有着密切的关系。安装后要确保锯片在切割过程中运行平稳、不产生振动(因锯片自身质量及切机刚性等影响除外)。
  安装锯片时,首先要确保锯片上标明的开刃方向与切机主轴旋转方向一致;要将锯片安装孔、切机主轴、法兰盘三者相互接触的面清理净,必需保证它们之间接触平整、良好;法兰盘直径大小要随锯片直径大小合理选择。法兰盘太小,则使用时锯片端面偏摆大,法兰盘太大则主轴挂重加大,也会增加跳动,同时减少材料的加工深度。
  安装后锯片、法兰盘的跳动值必需达到规定值方可使用。
  3、合理选择切割参数
  a、冷却液
  使用冷却液有两方面作用:一是起冷却作用。由于切割过程中圆锯片与石料之间的摩擦和冲击作用,在切割面上产生大量的热量,而石材的散热性又差,使大部分热量被锯片吸收,尤其是金刚石刀头,更是首当其冲,这样极易造成金刚石石墨化,刀头也易被灼伤和易脱落。同时钢基体也易产生热变形及从水口根部开裂。用大量的冷却液持续地从锯片前后和两侧均匀地向切口处喷洒,会起到很好的冷却和保护锯片的作用;使用冷却液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冲屑。当冷却液以一定的压力(一般要求液压大于0.1MPa)冲向切口处,会带走大量的材料切屑,这对减少料屑二次磨损金刚石刀头和基体有很大好处。另外,若使用的是乳化液类的冷却液,则其中乳化剂的亲水亲油特性能使锯片表面和岩石表面粘附一层润滑油膜,可以降低锯切时的摩擦系数,从而降低切割阻力、减少振动。
  冷却液一般是用冷却水,也可以在冷却水中加适量防锈剂以及使用乳化液(加皂化溶解油、太古油等亲水亲油的乳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