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器的检修要求

楼主(2014-01-07):
主要检查刀片是否完好无损,刀片固定是否牢靠,动刀片与定刀片中心线是否重合,刀片、压刃器的间隙是否正确。割刀刀片分为光刃和锯齿刃刀片两种,动刀为锯齿刃,定刀为光刃。对切割器检修的内容主要包括:数控弯箍机  启闭机闸门①检查刀片是否磨钝或损坏。为了减少切割阻力,应及时更换磨钝或损坏的刀片。动刀片刃口磨损至0.15毫米,齿高不足0.5毫米,连续缺齿3个以上时,应更换新刀片,锯齿式动刀片一般只更换不修理。光刃定刀片磨钝、刃口超过0.3毫米后可用砂轮磨利,刀片宽度小于护刃器宽度时应报废,注意铆接时,铆钉头必须正确、稳固。定刀片顶面应始终保持在同一平面上。②检查刀杆是否弯曲变形和断裂。对弯曲的刀杆,可放在乎板上用锤子敲击,直至刀杆平直为止,断裂的刀杆可焊接修复,焊接刀杆后的焊口处应锉平。③检查定刀片、动刀片的间隙。此间隙应在0.3-1毫米内,前端不大于0.5毫米,后端不大于1.5毫米。此间隙可通过校正护刃器安装位置来调整。④检查压刃器。压刃器不可压得过死,应有0.1~0.5毫米的间隙,以用手推动刀杆自如为标准,其间隙调整可用手锤敲击压刃器实现。⑤当动刀处于左右两个极限位置时,动刀片与定刀片中心应重合,偏差不应大于5毫米,调整时可用空心撬杠横向撬动护刃器或调整连杆长度来解决。
www.hbleiken.cn  www.hbcxzb.com www.hbenyi.com www.xtsy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