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清洗机原理和超声波清洗机清洗的特点

楼主(2014-01-08):
  (神鹰清洗机)在工业中,我们把超声波清洗机用于清洗很多机器的部件、锈迹、尘土等。在使用超声波清洗机的同时,我们应该了解超声波清洗机原理与清洗的特点,才能更好地做好清洗工作。下面天海天机电为您介绍超声波清洗机原理与清洗的特点

  超声波清洗原理与工艺分析,超声波清洗机,超音波清洗机,超声波设备,超声波的清洗效果取决于超声波清洗工艺的正确选用。为此,对一些工艺参数(如超声波频率、超声波功率密度、超声波清洗时间)、被清洗件的放置、对清洗液的要求及其配方等作一简要分析。

  (一)超声波频率

  在超声波清洗中,首先要正确选用超声波的频率。超声波频率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工艺参数,因为它对空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超声波频率越低,超声空化作用越强,清洗效果也比较理想,但噪音较大。故一般采用的超声波频率为20千赫左右,此时的空化作用强,清洗效果也比较好。

  对于表面光洁度较高的零件以及具有较小直径的孔类零件,宜采用波长较短、能量较集中的高频超声波清洗。但高频的超声振动在清洗液中衰减较大、作用距离较短、空化强度较弱,因而清洗效率也较低。此外,还由于高频超声波的方向性所产生的"阴影",会造成被清洗件的某些部位清洗不到的现象。

  在使用无频率跟踪的超声波清洗机时,需经常调节超声波发生器的"频率调节"旋钮,以便使其输出信号的频率与换能器的固有频率始终保持一致,从而达到空化作用最强、清洗效果最好的目的。

  (二)超声波功率密度

  超声波清洗中,清洗效果是随着超声波功率密度增加而提高的。但过高的功率密度会由于空化作用过份强烈而引起被清洗件表面的浸蚀(即所谓空化腐蚀),从而使被清洗件表面受到损伤。这种现象尤其对工件上的各种镀层以及铝合金件更为突出。为此,对于油污程度严重、形状复杂、有深孔和盲孔的被清洗件,以及在清洗槽较深、清洗液粘度较大时,可选用较大的功率密度。高频超声波清洗时,功率密度也可以选大一些,以抵消其衰减大、作用距离短的弱点。若在粘度较小的清洗液中进行漂洗时,则超声波功率密度可以选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