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矿用变频器中的电流传感器

楼主(2014-01-11):
     1、 矿用变频器是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变频器主要由整流、滤波、逆变、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通过改变电源的频率来达到改变电源电压的目的,根据电机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其所需要的电源电压,进而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

我国矿产资源丰富,铁矿、煤矿、磷矿、稀土等矿产尤为众多,随着采矿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安全作业是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矿用变频器作为矿用电气系统一个重要设备,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矿用变频器节能主要表现在风机、传送、矿井车辆、提升机、采掘等设备的应用上。为了保证生产的可靠性,各种生产机械在设计配用动力驱动时,都留有一定的富余量。当电机不能在满负荷下运行时,除达到动力驱动要求外,多余的力矩增加了有功功率的消耗,造成电能的浪费。

       2、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原理

霍尔电流传感器基于磁平衡式霍尔原理,即闭环原理,当原边电流IP产生的磁通通过高品质磁芯集中在磁路中,霍尔元件固定在气隙中检测磁通,通过绕在磁芯上的多匝线圈输出反向的补偿电流,用于抵消原边IP产生的磁通,使得磁路中磁通始终保持为零。经过特殊电路的处理,传感器的输出端能够输出精确反映原边电流的电流变化。

      3、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基本要求

国内做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厂家众多,在原理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在元器件的选择、,生产工艺,产品生产的过程控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我们以矿用变频器行业中常用的电流传感器JCE508-TS6产品为例,经过中国航天513研究所测试,并通过航天所的认证,基本技术参数如下:

型号: JCE508-TS6

额定测量电流IPN: 500A

测量范围IP: 0~±800 A

额定测量输出IM: 100mA

电源电压(±5%): ±15V~±18V

转换比例KN: 1:5000

电流消耗IC: ≤20(@±15V )+ IS mA(输出测量电流)

精度X: —准确度 XG(@ VPN,TA=+25℃): ±0.6%

—非线性度εL(@ VPN,TA=+25℃): <0.1%

—零点偏移电流 IO: ≤±0.15mA(@+25℃)

—零点温度偏移 IOT: ≤±0. 49mA(@-10℃~+70℃)

—响应时间 tr (@90% of VP max): ≤1us

—工作频率 f: DC-100KHz

耐压Vd: 一次侧回路对二次侧回路之间耐压: 6kV/50/60Hz/1min

工作温度TA: -25?C~+80?C

副边内阻RS: 60Ω(TA=70℃)                                                                                   4、在选择电流传感器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1)、选择传感器时注意产品的使用环境温度,工业级的不能满足基本要求,必须是-40°C——85°C;

2)、对于海拔的要求在3500米以上;

3)、选择传感器时量程可以适当的稍大些,留些产品过载的余地,注意,闭环电流传感器不可以长时间的过载测量;

4)、对于端子的选择应尽可能的使用铁路专用的抗震型端子,避免在变频器运输途中或者作业情况下无法承受强震而脱落;

5)、不要让传感器在潮湿条件下使用,避免产品由于结露、潮湿造成无法正常工作;

6)、由于矿用变频器本身壳体属于防爆级别,所以对于电流传感器要求做到抗震就即可,对于防爆则不要求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