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热元件损坏

楼主(2014-01-14):
当热继电器动作频率太高,或负载侧发生短路时,囡电流过大而使热元件烧断。这时应先切断电源,检查电路,排除短路故障,再重新选择合适的继电器。更换热继电器后应重新调整整定电流值。
    (二)热继电器误动作
    这种故障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 钢闸门  三维板
    ①整定值偏小,以致未过载就动作。
    ②电动机启动时间过长,使热继电器在启动过程中可能动作。
    ③操作频率太高,使热继电器经常受启动电流冲击。
    ④使用场台有强烈的冲击及振动,使热继电器动作机构松动而脱扣。

www.baoziji58.com  www.hbqy68.com www.qibiji88.com www.hbxtysj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