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数据采集模块产品进入配置状态?

楼主(2014-03-05):
数据采集产品如何进入配置状态?如何正确的使用?希望下面的说明能够帮到您。
将CONFIG管脚短路接到地线(GND管脚)后,再接通电源,此时模块进入配置状态。在这个状态时,模块的配置如下:
地址代码为00H
波特率9600 bps
禁止校验和
ASCII字符通讯协议
这时,可以通过配置命令来修改ISO 4021A模块的波特率,校验和状态等参数,也可通过设置模块的通讯协议命令来选择通讯协议。在不确定某个模块的具体配置时,也可以通过安装配置跳线,使模块进入配置状态,再对模块进行重新配置。

网友:
哇,这个还真的是要注意的哦
家居用品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