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秤减少工作环节,适合很多行业发展

楼主(2014-03-12):
每到粮食丰收的季节,收购粮食成为一项非常繁复的工作过程。原来收购粮食,一般都会是成来那个后堆积在一边。因为分装的过程非常缓慢。可是自从有了包装秤这样的工作过程就变得非常简单。在对农户的粮食进行收购的同时,通过包装秤不仅保证了称量分装的准确性,同时提高了工作效率。当粮食称量以后,也就都分装好了。只需要入库保存即可。改变收购模式,包装秤减少工作环节。
这样的工作过程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粮食的安全性有了一定的保障。同时也最大程度上降低了粮食对方的自然损耗。这一工作模式不仅加快了工作效率,减少了工作时间、降低了工作强度,同时还有效的节约了粮食,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所以说包装秤是农业发展的得力助手。
那么如何选择合适的包装秤,我是中宇科技的销售经理,分享大家一些经验吧 ,选择包装秤就好像选择自己的衣服一样,不大不小,合适就很舒服。
几大基本注意事项:
一、包装物料的特性。
二、包装的规格。
  三、使用方便即好用、耐用。
   四、性价比。
可以和我讨论下
自动上袋机 www.joyu.com.cn

网友A:
吸收了包装行业的先进技术,自行设计和制造了专门针对大计量物料包装的双斗自动称量机,从而把自动称量范围拓展至50公斤。
一、基本功能
整个称量过程可分为快速供料、较快速供料和慢速供料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做到完美无缺。同时可以配上自动缝包设备、输送设备从而组合成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生产线。
二、适用物料
各种晶体状、颗粒状和细小颗粒状物料。例如:化工原料、洗衣粉、食盐、饲料、酵母、食品、砂糖、鸡精、味精、种子、瓜子等。
三、特点和优越性
采用数据式称重传感器使系统称重精度更加稳定、可靠、抗干扰能力强。气缸式开斗放料使称量速度得以大大提高,双称量斗的设计理念使得称量速度翻番,震动式细喂料确保称重精度;脚踏式夹袋开合机构使操作人员的安全得以保障.
四, 包装秤的基本工作原理
包装秤进入自动运行状态后,称重控制系统打开给料门开始加料,该给料装置为快、慢两级给料方式;当物料重量达到快给料设定值时,停止快给料,保持慢给料;当物料重量达到最终设定值时,关闭给料门,完成动态称重过程;此时系统检测夹袋装置是否处于预定状态,当包装袋已夹紧后,系统发出控制信号打开称量斗卸料门,物料进入包装袋中,物料放完后自动关闭称量斗的卸料门;卸空物料后松开夹袋装置,包装袋自动落下;包装袋落下后进行缝包并输送到下一工位。如此循环往复自动运行。
五. 包装秤的结构
定量包装秤由称重单元、小车、缝包输送装置、气动系统、除尘系统,定量包装控制仪表等组成。其中影响打包速度和准确度的关键部件是称重单元,它包括储料仓、闸门、截料装置、秤体、夹袋装置、支架、电气控制装置等。储料仓为缓冲式料仓,用于物料储备并提供一个接近均匀的物料流;闸门位于储料仓底部,当设备检修或出现故障时,用于将物料封阻在储料仓内;截料装置由截料斗、截料门、气动元件、补气门等组成,在称重过程中提供快、慢两级给料,其快、慢给料的物料流均可单独进行调整,从而保证定量包装秤满足计量的准确度要求和速度要求;补气门的作用为平衡称重时系统内的空气压差;秤体主要由称量斗、承重支架和称重传感器组成,完成重量到电信号的转变并传输给控制单元;夹袋装置主要由夹袋机构、气动元件等组成,作用为夹紧包装袋,让称重完毕的物料全部落入包装袋;电气控制装置由称重显示控制器、电气元器件、控制柜组成,作用为控制系统工作,使整个系统按预先设定的程序,有序工作。
定量包装秤的称量调试方法
检查传感器接线无误后,打开控制柜电源并预热15分钟,方可调试。本文以最大秤量100kg、分度值0?郾2kg、定量值90kg和准确度等级满足X(0?郾2)的技术要求为例介绍如下:
(1)偏载调整
将10kg砝码,分别集中放置在称量斗两个承重点上。当称重显示器显示“正差”时,传感器输出应向降低方向调整;当称重显示器显示“负差”时,传感器输出应向提高方向调整。例如:L/C-1传感器的输出降低时,将与L/C-1有关的一组微调电阻(原始值为10欧姆),以相同的旋转量向左旋转。
向右旋转(顺时针方向)电阻值减小,显示值增大(记为“加”);
向左旋转(逆时针方向)电阻值增加,显示值减小(记为“减”)。
注意:旋转微调电阻时,如果每组两只的旋转量不一致时,会使调整变得困难,因此传感器的每组微调电阻在调整时的旋转量应尽量一致。各承重点误差绝对值不大于10g为合格。
(2)称量调整
按照称重显示控制器说明书校准的步骤进行称量调整。检定时从零点到最大值点之间,分别以0kg、40kg、70kg、90kg、100kg的顺序递增砝码,误差分别不大于10g、20g、35g、45g、50g;从最大值到零点之间分别以100kg、90kg、70kg、40kg、0kg的顺序递减砝码,误差不大于各自允差;在40kg、100kg两定量点进行重复性检定,每个称量点进行3次,每次误差不大于各自允差。
四、技术参数
型号 SGJ-Z50B
计量速度 6~10次/分钟
计量精度 0.1%~0.2%
计量范围 5~50千克
电源 AC220伏
功率 1.2千瓦
机器重量 460千克
机器尺寸 1130*940*3500mm(长*宽*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吸收了包装行业的先进技术,自行设计和制造了专门针对大计量物料包装的双斗自动称量机,从而把自动称量范围 ...

亲,可以合作啊
自动上袋机 www.joyu.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