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电流传感器在变频器行业中的应用

楼主(2014-03-14):
1.测量范围广:它可以测量任意波形的电流和电压,如直流、交流、脉冲、三角波形等,甚至对瞬态峰值电流、电压信号也能忠实地进行反映。
2. 响应速度快:最快者响应时间只为1us
3. 测量精度高:其测量精度优于1%,该精度适合于对任何波形的测量。普通互感器是感性元件,接入后影响被测信号波形,其一般精度为3%~5%,且只适合于50Hz 正弦波形。
4. 线性度好:优于0.2%
5. 动态性能好:响应时间快,可小于1us;普通互感器的响应时间为10~20ms
6. 工作频带宽:在0~100KHz 频率范围内的信号均可以测量。
7. 可靠性高,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长:平均无故障时间>5 10 小时
8. 过载能力强、测量范围大:0---几十安培~上万安培。
9. 体积小、重量轻、易于安装。
由于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以上的优点,故而可广泛应用与变频调速装置、逆变装置、UPS

(1)为了得到较好的动态特性和灵敏度,必须注意原边线圈和副边线圈的耦合,要耦合得好,最好用单根导线且导线完全填满霍尔传感器模块孔径。
(2)使用中当大的直流电流流过传感器原边线圈,且次级电路没有接通电源|稳压器或副边开路,则其磁路被磁化,而产生剩磁,影响测量精度(故使用时要先接通电源和测量端M,发生这种情况时,要先进行退磁处理。其方法是次边电路不加电源,而在原边线圈中通一同样等级大小的交流电流并逐渐减小其值。
(3)在大多数场合,霍尔传感器都具有很强的抗外磁场干扰能力,一般在距离模块5-10cm 之间存在一个两倍于工作电流Ip 的电流所产生的磁场干扰是可以忽略的,但当有更强的磁场干扰时,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决。通常方法有:
调整模块方向,使外磁场对模块的影响最小
在模块上加罩一个抗磁场的金属屏蔽罩
选用带双霍尔元件或多霍尔元件的模块。
(4)测量的最佳精度是在额定值下得到的,当被测电流远低于额定值时,要获得最佳精度,原边可使用多匝,即:IpNp=额定安匝数。另外,原边馈线温度不应超过80。在变频器中,电流传感器的基本作用是保护昂贵的大功率晶体管。由于电流传感器的响应时间短于1μs,因此,出现过载短路时,在晶体管未达到极限温度之前即可切断电源,使晶体管得到可靠的保护,以保证变频器正常输出的同时,对异常状况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