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SV网络组态在污水处理上的应用

楼主(2014-04-02):
  1.概述
  城市污水处理是指为改变污水性质,使其对环境水域不产生危害而采取的措施。通常城市污水处理以一级处理为预处理,二级处理为主体,三级处理很少使用。
  一级处理工艺主要是在初级沉淀池,目的是将污水中悬浮物尽可能地沉降去除,一般初次沉淀池可去除50%左右的悬浮物;二级处理主要是由曝气池和二次沉淀池构成,利用曝气风机及专用曝气装置向曝气池内供氧,主要目的是通过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将污水中的大部分污染物变成CO2和H2O。
  污水处理中预处理工艺包括粗格栅处理、细格栅处理、泵房抽升和沉砂处理。格栅处理的目的是截流大块物质以保护后续水泵管线、设备的正常运行;泵房抽升的目的是提高水头,以保证污水可以靠重力流过后续建在地面上的各个处理构筑物;沉砂处理的目的是去除污水中裹携的砂、石与大块颗粒物,以减少它们在后续构筑物中的沉降,防止造成设施淤砂、磨损堵塞,影响管线设备的正常运行。
  2.系统组成及运行方式
  ⑴ 格栅井及进水泵房包括3台提升泵(2用1备),采用超声波液位计控制(最高-7.3m,最低-9.2m),控制为高启低停;格栅机及螺旋压榨机根据格栅前后的水位差自动运行,超过0.2m时开启。
  ⑵ 旋流沉砂池部位细格栅机也是根据水位差自动运行,但格栅前后水位差超0.1m时运行就开始。
  ⑶ 调节池包括3台提升泵(2用1备),采用超声波液位计控制(最高-0.2m,最低-3.7),控制为高启低停。
  ⑷ MSBR池中:
  a.污泥泵2台控制采用高停,通过储泥池中的超声液位计控制(最高+2.6m);
  b.DO仪,主曝气池中设DO仪与风机联锁,DO低于2时MSBR曝气风机(风机房内)频率加大,DO高于4时则风机频率降低;
  c.空气堰滗水器:设备自带控制系统。
  ⑸ 紫外消毒渠:连续运行,含流量计,对COD、总磷、PH进行在线监控。
  ⑹ 排海泵房3台水泵(2用1备),超声波液位计控制(最高-0.9m,最低-4.2m),控制为高启低停。
  ⑺ 污泥储池及冲洗水池采用手动控制,无自动。
  ⑻ 风机房及脱水机房:
  a.螺杆泵2台(1用1备),通过储泥池中的超声波液位计控制低停;
  b.冲洗泵1台通过冲洗水池中的超声波液位计控制(最高+1.00m,最低-0.9m);
  c.调节池鼓风机1台连续曝气,MSBR鼓风机3台采用变频,控制如第4条中所述。
  ⑼ MSBR中各时间段运行控制要求如表1所示。
  表1 MSBR中各时间段运行控制要求
  设备立式环流搅拌机4M111-3、4M121混合液加流泵4P111、4P114混合液加流泵4P112、4P113MSBR鼓风机8C121-123空气堰滗水器
  6#、7#、8#9#池10#池4V1114V112
  时段1 30min运行运行停止曝气停止曝气停止运行出水
  时段2 60min运行运行停止曝气停止曝气停止运行出水
  时段3 30min运行停止停止曝气停止停止停止运行出水
  时段4 30min运行停止运行曝气曝气停止运行出水停止
  时段5 60min运行停止运行曝气曝气停止运行出水停止
  时段6
  30min运行停止停止曝气停止停止运行出水停止
  3.系统控制介绍
  系统采用北京开物组态用MODBUS TCP协议与2台(套)28SV组态控制整个污水处理。第一套28SV包括DVP-EN01-SL+DVP-28SV11T+2*DVP-16SM+DVP-08SM+2*DVP16SP+2*DVP-04AD,第二套28SV包括DVP-EN01-SL+DVP-28SV11T+3* DVP-16SM+2*DVP16SP+2*DVP-04AD+DVP-02DA,两套台达28SV系统分别控制污水风机房与污水排海房。其中风机房包括3台提升泵站的粗格栅池、细格栅池(沉沙池)、调节池(控制柜及风机房下面)、污泥贮池、脱水机房;污水排海房包括MSBR池、紫外消毒渠、清水池、排海泵房,在排入大海前有流量计进行水流量统计及流速测量。
  整个系统可以在主控室集中操作及监控并报警输出提醒,随时都可打印报表。系统主画面如图1。
  图1 污水处理系统实图
  ⑴ 第一套28SV系统控制进入污水工厂的污水池,用3台7.5kW提升泵循环控制,工作时同时有2台起动,每台运行16h后停止8h后再运行16h,这样其实也做到了1台备用的功效。提升泵起停具有手自动之分,在自动状态下由提升泵液位来控制。精格栅采用杭州升篮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1.5KW的HG-600回转格栅机,并与其1.5kW螺杆输送压榨机同时工作,它们工作也是受粗格栅液位控制。见图2。
  图2 粗格栅、提升泵房控制盘
  ⑵ 细格栅池也叫沉沙池,包括0.55kW细格栅机1台,型号为JG-350-800,其运行速度为1.3m/min;;1.1kW旋流除沙器1台,型号为ZXS-1000,上面的电机型号是Y2-90S-4-12014;0.37kW砂水分离器1台,型号为SF-260,其处理能力为15L/s。与其一起完成这道工序的还有一台1.5kW无轴螺旋输送机1台,型号为WZS-220,其处理能力为3m3/t。在细格栅、除沙器、砂水分离器以及螺杆输送机跟随沉沙池液位差动作时,需同时打开砂水分离器上面的两个电磁阀。见图3。
  图3 旋流沉砂池控制盘
  ⑶ 在调节池房中,跟提升泵电机一样控制3台4kW水泵循环控制,其中一台具有备用功能;在此房中有4台风机,均采用台达F系列变频器控制。其中18.5kW风机为常开风机,型号为南京华调电机厂的Y180M-4配VFD185F43A变频器。还有3台安徽皖南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22kW风机循环启动,电机型号为Y2-180L-4,配合VFD220F43A控制,其启动及频率给定通过485通讯控制,但其使能及速度受第二台28SV可编程控制器中MSBR池中两处检测出的含氧量大小来自动调节。风机与调节泵手自动控制采用同一旋钮控制,同时在主控台有其故障报警及手自动控制显示。见图4。
  图4 调节控制盘
  ⑷ 在脱水机房采用两台4kW螺杆泵配合板宽压泥机一起工作,板宽压泥机为上海力汇电机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Y132M1-6机,在脱水机房还有2台2.2kW泸诚电机有限公司生产的Y90L-2清水泵电机,采用手动控制,可用来清洗房间等。另外此处还有4台轴流风机的起停控制,其中有2台装在调节池房间。见图5。
  图5 脱水泵房控制盘
  ⑸ 第二个28SV控制MSBR池,主要控制对象有4台搅拌机的手自动运行监控及其主控室手动控制,6台回流泵的自动运行监控及其主控室手动控制,以及2台空气堰控制信号,根据不同控制时间段来控制1#、2#电动阀正反转,1#、2#进气阀与排气阀的打开与关闭用来控制2个空气堰的曝气放水。见图6。
  图6 MSBR控制盘
  ⑹ 在排海泵房主要控制对象有2台排海泵自动运行监控,主控室手动控制。见图7。
  图7 排海泵房控制盘
  ⑺ 在系统内部做有系统报警设置,进入此画面时可实时更改各处液位、液位差值、1与2号检测含氧量、1 与2号空气堰压力上下报警数值。当任意报警值超出设定值时在任意画面中跳出显示,以提醒工作人员注意。见图8。
  图8 报警值设定
  ⑻ 因通讯时一个位与一个字通讯计量是一样收费的,在组态中为了减少PLC与工控机的通讯数据,所以尽量把开关量I/O转化成字来传输。见图9。
  图9 通讯示意图
  ⑼ 开物组态使用MODBUS TCP协议,各PLC中需与工控机通讯的地址对应见表2和表3,此表反应台达PLC各个数据寄存器相对应地址。
  1# PLC对应地址如表2。
  表2 1# PLC组态地址
  表3 2# PLC组态地址
  ⑽ 整个系统硬件组成如图10所示。
  图10 系统硬件组成图
  ⑾ 两台28SV左侧带DVP-EN01-SL时PLC的通讯设置采用如图11设置方式。
  图11 PLC通讯设置图
  4.总结
  28SV利用左侧加网络模块DVP-EN01-SL与开物工控机组态能在大、中、小型污水处理中提供稳定安全的控制,并集中进行监控;通过组态能做到多台PLC分开布置,从而减少布线成本,提高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productlv3-93-1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