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VL变频器搭配同步马达在电梯上的应用

楼主(2014-04-09):
  台达变频器选型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productlv3-676-164.html
  1 VFD-VL简介
  VFD-VL为电梯专用变频器,是台达基于多年变频器设计的经验,使用最新的控制技术,提供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内置感应电机与同步电机的驱动技术,适应性广,是新一代的电梯专用驱动器。
  2 规格特点
  (1)输出频率 0.00~120.00Hz ,0Hz时可提供150%以上之输出扭力;
  (2)以FOC控制为核心的矢量控制,使得电梯的运行即平稳又舒适;
  (3)具有S曲线加减速运行与异常停电时的蓄电池运行;
  (4)过负载能力:150%可达一分钟,200%可达10秒;
  (5)符合EN954-1规范 (Safety-Relay) 可保障电梯的安全性;
  (6)内置Modbus通讯接口;
  (7)可选购LCD数字操作面板及提供PC调机的应用软件。
  3 VFD-VL搭配永磁同步电机所需要的设备
  (1)变频器:VFD110VL43A 1台(软件版本1.09);
  (2)永磁同步马达:3相380V 11kW1台;
  (3)PG卡:PGH01 1片;
  (4)编码器:ENR1387 1个。
  4 操作步骤
  4.1操作步骤示意
  根据图1所示,将变频器与PM、编码器、PG卡连接好。
  图1 操作步骤
  4.2 参数设置
  设置如表1所示。
  表1 参数设置
  参数参数定义
  00-09=8FOC+PM模式
  08-01电机满载电流
  08-02电机额定功率
  08-03电机额定转速
  08-04电机极数
  4.3 马达参数设置
  (1)设置08-00=2;
  (2)按下操作器上的PU键,PU灯点亮后直接按RUN启动,此时已进入马达参数自学习环节,马达会发出咚咚响声,操作器显示为Tun,此过程约维持10s,待Tun消失后表示测量结束,若测量成功,08-05/08-07/08-08会有相应的值,可通过这三个值判断马达自学习是否成功。
  4.4原点偏移角侦测
  ENR1387编码器具有一组正余弦信号,用以给PM马达磁极角度的定位。其具体操作步骤应是确认配线,将编码器的引脚与PG卡的引脚定义一一连线,然后设置参数。具体参数设置如表2所示。
  表2 编码器参数设置
  参数单数定义
  10-00=3编码器形式
  10-01=2048编码器每转之点数
  10-02=1编码器输入型式
  08-00=1编码器原点偏移角测量
  当按操作器的RUN键,此时进入偏移角自学习状态。学习完成后,将记录值写入参数08-09。其磁极角度侦测需要打开抱闸,若无上位机配合,必须手动松闸。图2为圆垫片一脚侦测示意图。
  图2 为圆垫片一脚侦测图
  4.5试运转
  当做完上述步骤后,可以对马达进行试运转,以确认上述步骤是否准确无误。其具体检测步骤为打开抱闸用操作器直接按RUN,让PM马达运转,正反转反复测试,最后观察电机启动是否会失速,用操作器观察电流是否正常。
  5 结束语
  以上完成后,可以搭配上位机对整个电梯系统进行调试。
  其它相关专业资料: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olutionv3-390-462.html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newsdetail-311.html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productlv3-93-164.html

网友:
学习了,支持一个。
国际展会,国际展览资讯www.aoying-expo.com
国际机械展会采购www.ABE-Ch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