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变频器,变频器选型应该注意那些?

楼主(2014-04-21):
首先看电机的额定功率和额定电流,再看是不是恒转矩还是变转矩负载,另外你用的是多少伏的电压输入到变频器。
其他的看看通信或者是要不要四象限或者二象限等。
变频器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正常使用,因此用户在变频器选型的时候应该确定以下几点:
1、变频器与负载的匹配问题;
I.电压匹配;变频器的额定电压与负载的额定电压相符。
II.电流匹配;普通的离心泵,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与电机的额定电流相符。对于特殊的负载如深水泵等则需要参考电机性能参数,以最大电流确定变频器电流和过载能力。
III.转矩匹配;这种情况在恒转矩负载或有减速装置时有可能发生。
2、采用变频的目的;恒压控制或恒流控制等。
3、变频器的负载类型;如叶片泵或容积泵等,特别注意负载的性能曲线,性能曲线决定了应用时的方式方法。
4、在使用变频器驱动高速电机时,由于高速电机的电抗小,高次谐波增加导致输出电流值增大。因此用于高速电机的变频器的选型,其容量要稍大于普通电机的选型。
5、变频器如果要长电缆运行时,此时要采取措施抑制长电缆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避免变频器出力不足,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变频器容量要放大一档或者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
6、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如高温,高海拔,此时会引起变频器的降容,变频器容量要放大一挡。

网友(2014-06-18):
比较全面,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