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损耗、有效节能,欧科变频器助力热电厂锅炉鼓风机

楼主(2014-07-01):
风机水泵类负载多是根据满负荷工作需用量来选型,实际应用中大部分时间并非工作于满负荷状态。由于交流电机在工频情况下调速困难,实际应用中常用挡风板、回流阀或开/停机时间,来调节风量或流量,同时大电机在工频状态下频繁开/停比较困难,电力冲击较大,势必造成电能损耗和开/停机时的电流冲击。采用变频器直接控制风机、泵类负载是一种最科学的控制方法,当电机在额定转速的80%运行时,理论上其消耗的功率为额定功率的(80%)3,即51.2%,去除机械损耗、电机铜损、铁损等影响,节能效率也接近40%,同时也可以实现闭环PID恒压控制,节能效率将进一步提高。

根据现场工艺要求由上位机输出4~20mA电流信号给定变频器运行频率,然后变频器需要输出一路0~10V电压信号到上位机,显示电机实际运行的频率,0~50Hz对应上位机0~100的开度;输出一路4~20mA的电流信号到上位机,显示电机的运行电流。按钮控制电机的启停和变频器的故障复位,要有故障报警输出。
利用欧科变频器多功能输入端子DI1设置正转,DI2设置故障复位,模拟量输入端子AI2接收4~20mA电流信号设定频率,模拟量输出端子AO1输出0~10V电压信号,端子功能设置为运行频率;AO2输出4~20mA电流信号,端子功能设置为输出电流,数字输出端子SPA故障输出,有报警信号时开路集电极输出信号。

接线图

参数设置如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