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达电子教您如何选变频

楼主(2014-07-02):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控装置。
变频器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正常使用,因此选型时应确定以下几点:
1.采用变频器的目的:恒压控制或恒流控制。
2.变频器的负载类型:如叶片泵或容积泵等,特别注意负载的性能曲线。性能曲线决定了应用时的方式方法。
3.变频器与负载的匹配问题:电压匹配/电流匹配/转矩匹配。
4.用于高速电机的变频器的类型,其容量要稍大于普通电机的类型。
5.变频器如要长电缆运行时,变频容量要放大一档或者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
6.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如高温、高海拔会引起变频降容,变频器容量要放大一档。
    另外,多大功率电机就选多大的功率的变频器。大一规格也可以。不同用途选不同的变频器。 例如 有通用的变频器,有风机水泵专用的变频器, 有机床主轴专用的变频器。等等。负载惯性大的,要同时选择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查电动机的铭牌额定电流,(没有铭牌时测出额定电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比电动机的最大运行电流大就可以了..对于负载惯性较大者,需选择制动电阻。
   关于安装环境,应注意以下几点:
1.环境温度要求在-10-40℃的范围内,如温度超过40℃时,需采取散热措施或者降额使用;
2.温度要求低于95%,无水珠凝结;
3.安装在振动小于5.9/2(0.6g)的场所;
4.避免安装在阳光直射的场所;
5.避免安装在多尘埃、金属粉末的场所;
6.严禁安装正有腐蚀性、爆炸性气体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