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胶版印刷机械上应用伟创AC90矢量变频器

楼主(2014-07-14):
一、前言
随着变频技术的发展,张力变频器在胶印机上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并且在单一的驱动功能的基础上导入了智能控制技术,从而引领了张力控制的新方向。胶版印刷机,简称胶印机,也叫柔版印刷机。是将制作好的图文印版(一般为胶质材料)贴在滚筒上,通过网纹辊(也叫网辘)传递油墨的印刷方式,将凸出的图文转印在承印物上的印刷设备。通常主要应用在纸张、薄膜、无纺布材料的包装印刷上。其按机械结构分类,主要有平座胶印机和天桥胶印机;按印刷颜色种类,分为单色机、二色机、六色机等。一般是所印颜色越多,对套色的位置精度相对越高,因此对恒定的张力控制要求也会较高。

二、传统方案的缺点
传统的放卷张力控制是采用张力控制器与磁粉制动器工作的,其收卷张力是采用力矩控制器与力矩电机来完成控制的。主机的传动控制使用普通变频器和异步电机来实现。传统的张力控制方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张力控制的要求,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以下缺陷。磁粉制动器是根据电磁原理,利用磁粉传递转矩的,制动是依靠磁粉所产生的摩擦力来实现的,高速运行时,磁粉所产生的摩擦力较大,使离合器发热而影响其使用寿命。这样容易导致磁粉老化、退磁,使原控制张力变小,给设备维护带来不便。力矩电机常需要手动调速,操作不方便,长时间运行时力矩电机发热也较高,其控制器也较易损坏,可靠性不高。

三、AC90矢量变频器控制方案的优点
1) 收放卷张力调整简便,张力与同步控制均在变频器中完成,可靠性与稳定性大大提高;
2) 采用矢量控制,动态响应快、控制精度高,加减速时张力恒定,避免出现套色错位;
3) 张力变频器的使用寿命长,系统使用与维护十分简便;
4) 不需要安装张力传感器和编码器,为设备厂家节省成本。

四、控制原理
胶印机的传动系统采用无张力反馈的转矩控制来完成,属张力开环控制,其张力的控制功能由变频器内部自身来完成。主机变频器的速度由电位器通过VS1通道进行调节,系统运行后,主机将主速度通过485通讯给到收卷变频器。采用485传送的优点是能避免在传输过程中其他信号对速度信号的干扰。放卷与收卷张力的大小分别由各自的VS1 通道的电位器进行调节,通过变频器输出口A01 连接到数显仪表上,直观显示其设定的张力的大小。3 台变频器的继电器常开点输出变频器的故障信号。系统运行时,放卷与收卷电机速度不但与主机速度同步,还与当前卷径大小有关。系统工作时,收卷处于电动状态,放卷处于发电状态。收放卷变频器在无PG卡和编码器的情况下,能使电机在低频旋转时速度均匀,转矩控制时张力稳定。不需要判断放卷电机的旋转方向,灵活方便。
五、原理图与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

放卷、牵引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比较简单 ,只需要按照接线图把相关参数设置好就可以了。

收卷变频器参数设置

功能码
功能码名称
设定值
功能码
功能码名称
设定值
F0.00
控制方式
F0.01
速度转矩控制方式
F0.02
运行命令通道
F0.03
频率给定主通道
F0.09
最大输出频率
F0.11
上限频率数字设定值
F0.10
上限频率源选择
F0.18
减速时间1
根据现场设置
F3.00
VS1下限值
实测
F3.02
VS1上限值
实测
F7.00
转矩给定主通道
F7.01
转矩键盘数据给定
100%
F7.06
输出转矩上限
F7.08
转矩补偿设置选择
F7.09
转矩锥度系数
F7.15
静摩擦补偿
F7.16
滑动摩擦补偿
5%
F7.17
转动惯量补偿

六、结束语
胶印机采用伟创AC90 进行技术改造后,系统运行平稳可靠,印刷质量大幅提高。又因采用张力开环控制,张力控制与同步控制均在变频器中完成,使收放卷调试简单,便于系统维护。所有这些都满足了用户的要求,也给伟创变频器的推广应用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

您可以在手机上访问伟创电气,请扫描二维码!

网友(2014-09-18):
我去这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