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地坪研磨机上应用伟创AC80B变频器

楼主(2014-07-14):
一、概述
        地坪研磨机主要用于大范围混凝土、高标号水泥地面、耐磨地坪、金刚砂地坪、水磨石地面、沥青路面、高铁梁面、油漆地坪、旧环氧地面研磨处理,是涂料地坪翻新的最佳选择,具有工作效率高,能长时间工作等特点。
二、结构原理
1、全铝合金传动齿轮箱:
            高级齿轮钢耐磨处理,三轴双重对向行星研磨方式,0~1600转可自由调速,满足不同地面的研磨强度。
       2、伟创AC80B电流矢量变频器:
           低频大转矩,高性能矢量变频器,AC80B是我司最新开发的一款新型变频器,采用TI最新一代高速电机控制专用DSP,并创新使用三核处理技术平台,超高速运算确保复杂的矢量计算完全实现。新一代无PG矢量控制,采用先进的电机模型算法,使开环转矩控制以闭环算法实现。PG矢量控制,闭环速度控制。支持转矩与速度控制的在线切换;实现变频器零伺服控制。标准产品全部采用三防漆处理,同时对湿度或粉尘超标的场合,还可提供防护加强处理措施,以满足在更严酷的环境下长期稳定运行的要求。
      3、抬杠,吊耳:
       方便在施工场地自由移动。
      4、干磨机配有干磨吸尘外接接头和防护罩,水磨配有供水系统:
         由于施工环境粉尘大,会对施工人员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配备以上装备可达到防尘的功效。
5、研磨盘及研磨片:
         直接与施工面接触进行研磨,根据不同的施工面可对研磨片进行更换。磨盘可分类如下:
(1)特粗型磨盘:用于水磨石、硬的混凝土地板、硬化地面或旧环氧地面使用
(2)粗型磨盘:用于水磨石、硬的混凝土地板、硬化地面或旧环氧地面使用。
(3)中型磨盘:用于一般混凝土、环氧腻子、环氧砂浆使用。
(4)细型磨盘:用于环氧腻子、环氧砂浆打磨使用。
6、配重铁:
      根据对施工地面的研磨强度进行加减配重。
三、电气配置
电机与变频器一般采取1:1配置,即三相380V 7.5KW电机配7.5KW变频器,型号为
AC80B-3T-7R5G对于研磨强度更高过载能力更高需选配高一档的变频器。输入电源一般为三相AC 380V及三相AC 220V  11KW以下的键盘是单行LED显示,15KW以上是双行LED显示。方便用户对电流及频率的监控,LCD与LED键盘外形尺寸及开口尺寸完全兼容;即插即用,可支持中文和英文双语显示;键盘带参数复制和记忆功能,支持键盘外引。
变频器接线图:

四、应用实例
在福建某地坪研磨机械厂,我们在其厂里做了类比实验:
     实验一:客户采用台湾某品牌11KW变频器带地坪研磨机AC380V,7.5KW电机,电机额定电流17A,采用开环矢量模式以50HZ磨切水泥地面碰到重载时电流达到40A过流报警,采用我司AC80B变频器时,电机电流为33A,电流小很多,即使碰到重负载地面时,也不会跳闸。
实验二:客户采用台湾某品牌变频器和我司变频器单相220V 7.5KW变频器带7.5KW电机(采用三角形接法,额定电流为26.7A,额定电压为220V),在同样的重载地面上研磨比较:
步骤1:
台湾某品牌变频器在平滑地面上测试,磨轮贴磨砂纸在平滑地面做测试,以开环矢量模式在干燥地面上能正常启动,50HZ时电流为25A左右,在湿滑地面上启动电流为57A,很快过载报警,采用伟创AC80B变频器,在干燥地面上正常启动,电流为22A,在湿滑地面上电流为38A左右,对比效果突出,其厂里以前是以台湾牌子放大一档才能使用,实验证明,采用我司AC80B变频器1:1配置的情况下就可以带载运行。
步骤2:
将我司变频器拿到水泥地面上测试,磨砂纸去掉,直接磨水泥地面,在碰到重载地面时也能平稳运行,保证电机处于安全的电流下运行而不跳闸。
以上实验证明我司变频器具有很强的负载适应性,客户给我司产品极高的评价。
五、系统优点
当前市场上此种设备都是小马拉大车,电机超负荷使用,传统使用情况下电流大大超过了电机的额定电流,长时间运行,难以避免不烧电机,采用伟创电气的AC80B高性能电流矢量变频器对电机具有非常好的保护,延长了电机的使用寿命,能适应各种施工磨切要求。

网友(2014-09-18):
这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