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怎么监测窑炉温度吗?

楼主(2014-08-12):
一.项目概况
   窑炉温度检测:窑炉150M长,30个采温点将数据采集好之后传输到中控室的PC机上分析处理,若是超过设定安全温度值,将会有相应的报警信号传出。其中应用K型 S型热电偶温度变送器,温度值经过转换转成4-20ma输出。
二.硬件系统
  (1)检测指标:
设置30个温度采集点。应用zigbee无线传感网进行采集。K型S型热电偶温度变送器将采集到的温度经过转换,转成4-20ma输出,经过顺舟4-20ma zigbee采集传输设备SZ06-(05)将数据传输到中控室的中心主站SZ02-USB-2K设备上。
   (2)报警系统
传输到中心主站的数据经过上位机软件处理换算成相应的温度值,若是采集到的温度值超过上位机所设定的安全温度值,将会报警报警信息。
(3)系统拓扑图

现场数据采集传输设备传感网络 zigbee模块和采集传输模块,各个模块包含的主要设备如下

网友:
顺舟科技最新推出高品质符合国际标准的ZigBee模块,和Digi实现互联互通,为您提供最优的无线物联解决方案。详情请登录:www.shuncom.com

做智能家居、做智能照明,找zigbee模块、找ZLL方案,顺舟科技是你最佳选择:
1、最专业:从事zigbee开发已近10年
2、最全面:开发多种zigbee技术方案
3、运行数量最多:累计在线运行达500万节点
4、互联互通能力最强:ZLL智能照明方案全球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