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定子绕组工频耐压试验步骤

楼主(2014-09-05):
工频耐压试验对发电机主绝缘的考验更接近运行实际,可以通过试验检出绝缘在工作电压的薄弱点,鉴定电气设备的耐电强度,判断电气设备能否继续运行。下面简要讲解一下工频耐压试验的试验步骤,以供参考。
1.工频耐压试验前,应测量发电机定子绕组的绝缘电阻,若有严重受潮或严重缺陷时,应在缺陷清除后进行耐压试验。
2.检查所有的试验设备,仪表等应选择正确,接线无误。
3.试验变压器在空载条件下调整保护球隙,使其放电电压为试验电压的110%~115%,然后升至电压下维持1min,无异常情况即将电压为零,切断电源开关。
4.经过限流电阻在高压侧短路,调试过电流保护动作的可靠性,过电流保护一般整定为试验电压下被绕组电容电流的150%左右。
5.将试验变压器的高压侧引线接到被试发电机绕组上,检查调压器应在零位,然后合上电源,开始升压,升压速度在40%试验电压以内可迅速升压,以后升压速度应保持均匀,一般为20s左右升到试验电压(或每秒3%试验电压)。当电压升至试验电压后,开始计时,病毒去电压即电容电流值,持续1min后,寻租降压到零,拉开电源,将被试绕组接地放电。
6.实验过程中,如发现下列不正常现象时,应立即切断电源,停止试验,并查明原因。
1)电压表指针摆动很大,电流表指示急剧增加。
2)被试发电机内有放电声或发现绝缘有烧焦味、冒烟等。
文章由三新电力技术部编辑整理而成,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whsxdl.com

网友:
物联网专家,上海顺舟科技CMO肖震表示,未来家电企业将实现数据化运营,结合用户行为数据改进产品研发和生产。就是说,消费者的行为数据,例如如何开机、温度设定值都会被收集到云平台上,并经分析后反馈给家电制造企业。 TCL与360合作推出的空气卫士,也宣布可以将空气质量数据上传到云端,并制定空气净化方案。

可见,与家电厂商在竞争中普遍采取压低成本的手段相比,未来智能家电所反馈的数据将成为家电厂商竞争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