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科变频器在打捞船上的应用

楼主(2014-10-06):
引言:

      变频器在起重行业的应用很多,包括龙门吊,塔吊,起重机等,此主要是介绍我们的变频器湖泊内打捞船上应用做一个介绍。

应用现场及设备:

电气接线图,参数设置:

      现场是在洞庭湖的一艘船上,该船是洞庭湖上一艘打捞船,专门打捞湖内沉没的船只,是属于起重行业。该打捞船分几个吊重钩,最大的可以吊重500吨左右,而其中一个可以吊重100吨左右的吊重钩原来用的是施耐德的变频器,出现了问题修过几次,也没修好。经过经销商邓工建议用上国产的变频器,使用我们欧科的变频器。现场的电机是75KW电机用我们110KW的变频器,安装位置是在船舱内,到船舱内查看安装位置发现原来安装施耐德的变频器的位置我们的变频器放不下,施耐德的是窄高型而我们的是宽矮型。船舱内又闷又热,也是为方便变频器散热决定安装到控制柜的外侧面。

      现场首先看操作台的操作工艺要求,操作台有正转与反转停止旋扭开关,还有一个加速与减速旋扭开关,一个故障指示灯,复位按扭与一个抱闸指示,频率指示这些是主要控制与指示,其余的都是辅助的东西。与操作人员沟通作要领及设备运行情况。设备上电后抱闸指示灯亮,当正反转停旋扭开关旋到正转或反转时频率表会有一个6赫兹的指示,电机在6赫兹运行,抱闸指示灯不亮,旋扭开关打到加速时频率指示增大,电机转速加快,旋扭开关打到减速时频率指示减小,电机转速变慢。当变频器有故障时故障指示灯亮,按复位按扭复位。停机时把正反转停旋扭开关旋到停止时设备停止运行,报闸指示灯亮,频率表指示到零。这样每次上电运行都是先是6赫兹运行再加频率。因为我们的变频器主板上的开关量输出只有一个,而现场要用两个开关量输出,而需要用上SPA的输出另加一个24V的中间继电,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加到SPA与24V上,再设置相关的参数就可以满足现场要求。把电机的参数输入到变频器内后静止学习下,再设置相关的参数为:p01.01=1(运行指令通道选为端子台通道),p01.02=3(编码器及端子递增与递减设定运行时设置有效,停机时清零),p01.03=7(频率指令选择为键盘电位器给定)。现场最大运行频率是80赫兹,要把参数p01.07=p01.08=80(最大输出频率与运行频率上限设为80),上电启动运行首先在6赫兹运行,把p01.10=6(键盘设定频率),p01.11=15(加速时间),p01.12=20(减速时间),p02.05=1(停车方式为自由停车),p05.01=1(转矩提升值),p06.00=1(DI1端子正转运行指令),p06.01=2(DI2端子反转运行指令),p06.02=7(DI3端子故障复位指令),p06.03=9(DI4端子设为频率设定递增),p06.04=10(DI5端子设为频率设定递减),p06.08=5(编码器及端子递增与递减频率变化率),现场需要一个正反转运行时输出一个开关量,而我们变频器上只有一个开关量输出,且不能正反转都输出一个开关量,而我们想办法加一个中间断电在SPA与24V之间,设成频率水平检测FDT输出,p08.00=4(频率水平检测FDT输出),p08.02=3(故障输出),现场有个外接的频率显示表,p08.03=0(AO1输出选择为运行频率),为了能把变频器启动运行抱闸打开停止时抱闸抱死,把p09.17=1 (FDT电平检测值),p09.18=0.5(FDT滞后电平检测值),参数设置好后试运行一切正常。

设置主要的相关参数:

         p01.01=1(运行指令通道选为端子台通道),p01.02=3(编码器及端子递增与递减设定运行时设置有效,停机时清零),p01.03=7(频率指令选择为键盘电位器给定)。现场最大运行频率是80赫兹,要把参数p01.07=p01.08=80(最大输出频率与运行频率上限设为80),上电启动运行首先在6赫兹运行,把p01.10=6(键盘设定频率),p01.11=15(加速时间),p01.12=20(减速时间),p02.05=1(停车方式为自由停车),p05.01=1(转矩提升值),p06.00=1(DI1端子正转运行指令),p06.01=1(DI2端子反转运行指令),p06.02=1(DI3端子故障复位指令),p06.03=9(DI4端子设为频率设定递增),p06.04=10(DI6端子设为频率设定递减),p06.08=5(编码器及端子递增与递减频率变化率),现场需要一个正反转运行时输出一个开关量,而我们变频器上只有一个开关量输出,且不能正反转都输出一个开关量,而我们想办法加一个中间断电在SPA与24V之间,设成频率水平检测FDT输出,p08.00=4(频率水平检测FDT输出),p08.02=3(故障输出),现场有个外接的频率显示表,p08.03=0(AO1输出选择为运行频率),为了能把变频器启动运行抱闸打开停止时抱闸抱死,把p09.17=1 (FDT电平检测值),p09.18=0.5(FDT滞后电平检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