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科变频器在给煤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4-10-17):
引言:

      给煤系统是热电厂火力发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的好坏直接影响锅炉运行的安全性与稳定性。给煤机的高效、稳定工作关系到整个生产进度。由于生产的实际需要,用电和用气实际用量会产生较大变化,为保证锅炉燃烧适应生产实际需求,需要随时调节煤粉的用量并要求设备做到精确下料。给煤机适用于火力发电厂燃煤炉制粉系统,能在很大的负荷变动范围内改善锅炉性能,使过热温度、再热温度和压力温度的控制更为稳定,使燃料与所需空气量更为匹配,所需的空气过剩量减少,连续给煤,称量准确,工作稳定,节能高效,是燃煤锅炉制粉系统中与磨煤机相配的先进的计量给煤设备。

应用现场及设备:

应用现场工艺要求:

     给煤机下料控制主要有远程、就地两种方式。以远程模式为例,从DCS来的给煤量信号发送给控制器并给一个远程启动信号,当被输送的煤通过皮带时,称重传感器产生一个与皮带上煤重量成正比的电压信号,该信号经A/D转换后,以数字信号形式送给给料机控制器。同时速度传感器测得的皮带速度以脉冲信号的形式送给给料机控制器。控制器内置PID调节器,上述信号经过PID运算即得到煤的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瞬时流量信号与DCS控制系统发出的煤量信号比较后,输出偏差信号(4~20mA)至变频调速器,变频调速器输出控制信号到给煤机驱动电机,以改变驱动电机转速,实现燃煤输送量与控制量一致的目标。当远程DCS出现故障时可以打到就地控制,通过外接的电位器进行速度调节,从而保证给煤量。同时要求变频器输出4~20mA转速信号和两路数字信号,当有运行命令和故障信号时输出信号。

利用何种功能解决此应用要求:

      根据控制要求,将欧科变频器DI1端子设置为正转运行,DI2设置为故障复位。就地控制时,外接电位器通过AI1模拟量通道进行调速;远程DCS控制时,通过AI2模拟量通道进行调速,为保证运行的精确性,通过中间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的作用,AI1、AI2无论是就地还是远程DCS控制,只接通相应的一个。同时,模拟量调速时调速精度为0.05Hz,使控制更准确。AO1输出4~20mA转速信号至DCS集控室,SPA、SPB当有运行命令和故障信号时输出集电极信号。

电气接线图,参数设置:

接线图

参数设置如下表

P01.01
端子控制运行
P01.03
AI1+AI2给定运行频率
P01.11
10s
加速时间
P01.12
5s
减速时间
P06.00
DI1正转运行
P06.01
DI2故障复位
P06.14
2.0V
AI2输入4~20mA电信号
P08.00
SPA有运行命令时输出信号
P08.01
SPB有故障时输出信号
P08.03
AO1输出实际运行转速
P08.05
2.0V
AO1输出4~20mA电信号

此工况变频器的日常保养和维护、注意事项等:

1. 现场环境非常恶劣,煤粉很多,应经常清理变频器风道灰尘和控制柜灰尘;

2. 应保证控制柜良好的通风;

3. 变频器、电机应可靠接地。

http://www.powtec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