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科变频器在雕铣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4-10-21):
引言:

      雕铣机(CNC engraving and milling machine)它是数控机床的一种。一般认为雕铣机是使用小刀具、大功率和高速主轴电机的数控铣床。雕铣机的出现可以说填补了两者之间的空白。雕铣机既可以雕刻,也可铣削,是一种高效高精的数控机床。雕铣机的适用范围比较广,广泛用于精密模具粗精加工,模具紫铜电极,铝件产品批量加工,鞋模制造,治具加工,钟表眼境行业等。雕铣机以其性价比高,加工速度快,加工产品光洁度好,在机床加工行业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为工业自动化必不可少的一个加工环节。

应用现场及设备:

数控车床

应用现场工艺要求:

  数控雕刻机床的主传动系统大多采用无级变速。目前,无级变速系统主要有变频主轴系统和伺服主轴系统两种,一般采用直流或交流主轴电机,通过带传动带动主轴旋转,或通过带传动和主轴箱内的减速齿轮(以获得更大的转矩)带动主轴旋转。由于主轴电机调速范围广,又可无级调速,使得主轴箱的结构大为简化。目前对客户来说由于变频器的高性价比,所以变频器在机床上使用非常普遍

   1、系统主要性能要求

     (1)全速度范围内速度波动小;

     (2)低速力矩大,可以保证低转速切削;

     (3)加减速的时间尽量短;

     (4)必须保证电机在高速运行时的温升不能太高;

   2、系统主要功能需求

     (1)控制方式选择为V/F控制;

     (2)需要端子控制作为命令源,两线式端子控制启动

     (3)频率源为模拟量设定(电脑控制板输出0~10VDC)

     (4)运行转速一般在0~18000r/min,换算变频器的运行频率 为0~600Hz(四级高速电机);

     (5)加速和减速时间根据客户要求,一般在3~5s

     (6)需要故障输出信号(继电器输出)和故障复位。

利用何种功能解决此应用要求:

      欧科变频器采用高精度电流矢量控制,最大频率可达4000HZ,雕铣机仅需VF控制,最大频率600HZ,雕铣机主轴电机5.5KW,4机电机,最高转速18000 r/min,在加上100%转差补偿,稳速精度可达0.05%,更大限度提高加工精度,变频器响应速度快,加速时间仅需5秒,0HZ直升600HZ,变频器内置制动单元,仅需添加制动电阻,减速时间可控制在5秒以内,提高工作效率,操作起来更加方便快捷。

电气接线图,参数设置:

接线图

参数设置如下表

P01.00
V/F控制
P01.01
端子控制
P01.03
AI1输入
P01.07
最大频率
P01.08
上限频率
.P01.11
加速时间
P01.12
减速时间
P03.01
电机额定功率
P03.02
电机额定频率
P03.03
电机额定转速
P03.04
电机额定电压
P03.05
9.5
电机额定电流
P05.01
转矩提升
P05.03
V/F转差补偿

此工况变频器的日常保养和维护、注意事项等:

    1、此工况环境较差,需定期清理维护,确保变频器通风良好,有利于散热;

    2、强烈建议变频器有良好接地,切勿零线地线共用;

    3、建议变频器控制线和主回路分开走线,如无法避免,建议控制线与主回路垂直走线;

    4、避免金属铁屑进去变频器控制柜造成短路。

http://www.powtec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