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专区】选用同轴连接器必须考虑的三大因素

楼主(2014-10-23):
         一、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同轴连接器?

        在射频和音频电路中,如要保持稳定的,预定的阻抗和电容,或需要屏蔽外界的电气干扰,那就必须用同轴连接器来互连。同轴连接器适用于电缆,机柜和穿墙式安装,并且可以与某些机柜连接器和电连接器集装成一体。

        同轴连接器的结构主要部分由接触件、绝缘件、壳体组成也是选用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接触件是同轴连接器中的导电部分,它将来自同轴连接器尾部所连射频同轴电缆的电压或信号传递到与其相配同轴连接器的对应接触件上,接触件的接触结构和端接结构有好多种。

       绝缘件的作用是使接触件保持正确的位置排列,并使接触件之间以及接触件与壳体之间相互绝缘。而壳体则是同轴连接器的外罩,其内装有安装板和接触件,插合的一对同轴连接器壳体通常也为伸出的接触件提供精确的对中和保护,同时也把连接器固定到设备上的一种方法。有许多同轴连接器不需要单独的壳体,应为绝缘体本身的结构使它兼具壳体的功能。

        二、另外电气方面也是选用同轴连接器所必须考虑的,电气方面一般考虑下面几个因素:

      (1)阻抗:一般来说,所用的电路将决定所需同轴连接器的阻抗。同时该阻抗必须与射频同轴电缆的阻抗相匹配。

      (2)电压驻波比:容许的电压驻波比往往决定同轴连接器类型或接触件类型。

      (3)电缆类型:只有很少几种类型的同轴电缆连接器可用于指定的RG型号电缆。

      (4)电缆制造厂商:虽然对于某一种电缆而言,诸厂商的产品电气性能和几何尺寸近乎相同,但是同于制造工艺的差异,有的厂商提供的射频同轴电缆却难于与其它厂商的射频同轴电缆互相端接。

       三、选用同轴连接器应该考虑到机械方面的问题。

       1、机械方面首要考虑的是安装,同轴连接器是否非常适合于应用场合和设备?该同轴连接器即使难于触及的区域是否也能方便地插拨?同轴连接器壳体是否具有足够的厚度和强度来防止正常插合过程中的变形和损坏,并使接触件得到恰当的保护。

       2、其次,同轴连接器是否符合所需的温度、冲击、振动和湿度条件?在海平面位置和在特定高度是否都能满足?是否需要专用的密封垫或灌封来保证完全密封?盐雾和其他一些腐蚀环境是否要求特殊的壳体镀层?同轴连接器是否暴露于异常环境中?

       3、还有就是壳体结构是否有足够的导向锥度来帮助插合?是否需要用浮动接触件来确保更好的接触件对中?是否需要提供正确的定位对中?同轴连接器是否有足够的摩擦锁紧力来保持插合状态,还是需要防脱锁机构?电缆的重量是否过重而会使同轴连接器松脱?

      4、选用同轴连接器还要考虑的是接触件的材料。它们有黄铜,磷青铜,铍青铜等这三种材料各有特点,下面为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1)黄铜,虽是一种导电性能良好的材料,但在多次重复弯曲后容易变形和迅速疲劳。它通常在廉价的同轴连接器中作固定式接触件,或在同轴连接器内作其它金属零件。在要求优良弹性的场合不应使用带有黄铜接触件的连接器。当然,由于其成本低,黄铜仍能在许多地方胜任地作为接触件而使用。

    (2)磷青铜,它的硬度高于黄铜,同时能保持较长期的弹性。它常作为工作温度低于300°F的接触件的材料。对于大多数插拔频度较低、或接触件处于正常弯曲的同轴连接器而言,使用磷青铜可保证良好的可靠性。

      与上述两种材料相比铍青铜具有的机械性能远远超过。铍青铜零件在退火后就能定形和硬化,实际上能永久保持其形状。它也是最能机械疲劳的材料。在插拔频繁和要求高可靠的应用场合,建议采用铍青铜材料。

      当然要选用同轴连接器所要考虑的因素还有很多,由于篇幅有限在此就不一一阐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深入的阅读相关资料和文献,或者登录西安美蓝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官网了解。(微波射频网)

西安美蓝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网址:www.xianmeilan.com  电话:029-88227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