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异常声响是什么造成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楼主(2014-10-24):
最近有客户反映,变压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比较大的声音,让他们很担心,处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有的声音是正常的,不过有些声音是因外界条件引起的,适当处理是可以排除的。为了可以帮助到更多客户朋友更加快捷的解决类似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变压器使用过程中出现异响的问题具体分析下,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联系三新电力技术部(http://www.whsxdl.com)的。
变压器运行过程中,由于交变磁通的作用,使变压器铁芯硅钢片振动而发出声音。正常运行时,这种声音是清晰而有规律的,但变压器负荷发生显著变动或运行状态出现异常,则声音就较平时增大,有断续杂音或有粗犷声音,统称异音。
通过总结分析,我们一共列出了以变压器出现嗡嗡异常声的六种处理方法,具体跟大家分享如下:
1、配变内部铁芯或夹件松动,声音变大,且有断续杂音。经测试负荷电流不大,温度不高,二次空载电压基本平衡,不监视运行;如声音不断增大,则应考虑换下检修。
2、配变带有冲击负荷,比如较大电机频繁起动,电焊机断续工作等,促使声音骤增骤减,变化不规律。通过测定负荷就可以做出明确判断,只要不超过允许负荷标准、不超过允许电压波动就不需要处理;如超过允许范围,应分清责任后予以处理。如用户设备是经批准使用的,供电部门就要考虑增大配变容量;如用户设备是没经过批准而使用的,不但要求立即停止使用,还要给予必要处罚。
3、系统远方短路或接地,熔片没有及时熔断(由于短路电流不太大或熔片安装容量过大),在短路电流作用下,由于磁通的磁路严重不平衡,发生强烈而均匀的噪音。
4、匝间短路时,短路匝产生严重的局部过热,促使变压器油局部沸腾,发生“咕噜、咕噜”象开锅声音。分接开关接触不良或绝缘有击穿,发生放电的“劈啪”声。 遇有这类情况,测配变二次空载电压将出现严重不平衡,油温也将升高,拧开油枕注油孔,会嗅到丝焦味。应将配变停止运行送厂检修。
5、在巡视检查中遇有配变异音时,如没有仪表不能进行测试,可在确认配变外壳可靠接地情况下,触摸外壳温度和观察油枕中油位是否升高。之后将配变二次负荷断掉,使之在空栽状态下进行,此时如声音已恢复正常,说明是外部故障引起的。如空载运行时,异音仍然存在,外壳温度又高,则很可能是配变内部故障。停运后应当用仪表进一步进行测定,以判断是否继续投运。声音明显增大,但比较均匀,这异音一般是由负荷过大引起的。
6、通过测负荷或触摸配变外壳温度即可判定。查明过负荷原因,减掉超过允许范围过负荷即可。属于严重过负荷,还要考虑配变绝缘劣化及损坏的可能性,应进一步做必要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