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科变频器在全自动工业洗衣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4-10-28):
一、引言

      随着工艺要求的不断提高,工业洗衣机从普通型发展到全自动型,目前全自动型工业洗衣机多数采用多台双速交流电动机,由于结构简单、牢固、价格便宜等特点,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其缺点是调速性能差,速度突变大,振动大。随着电力半导体技术的发展,近些年来,交流变频调速器在工业洗衣机应用已较为普及,工业洗衣机对变频器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能够满足工业洗衣机要求高启动转矩、多段速、宽电压范围、自动转差补偿和快捷强大的通讯方式等技术难点。而且性能稳定,能适应各种复杂的高温、高湿的环境

二、全自动工业洗衣机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全自动工业洗衣机是指具有初洗、洗涤、漂洗、漂白和脱水等功能,并且各功能之间不需要人工操作,就能实现自动转换的大容量洗衣机。 工业洗衣机主要由外筒、转筒、传动部分、电器控制柜、左右密封罩、管路仪表及放水阀等部件组成。工业洗衣机结构一般采用卧式滚筒型,内外筒均采用优质不锈钢精制而成,平整光亮,耐腐蚀,对织物的磨损小且无损伤,机器使用寿命长;工业洗衣机内筒门盖均装有不锈钢安全锁紧机构,外筒门盖上设有行程开关,运转安全可靠。

      全自动工业洗衣机的工作原理是,在时序控制器的统一调度管理下,通过变频器控制异步电动机不间断地执行正反旋转以实现水和衣物的不同步运动,从而使水和衣物等相互摩擦、揉搓,达到洗净的目的。

其主要有以下洗涤程序:

工业洗衣机的结构图:

工业洗衣机的外观图:

三、全自动工业洗衣机的传动系统

      传动系统是工业洗衣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主要为洗衣机提供动力支持而参与全部洗涤过程。传动系统由电动机和各种变速机构组成,现在主要使用变频器,故而显著简化了其组成部件,一般是由变频器、异步电动机、皮带轮及传动带等组成。且其整个洗涤阶段,随着变频器的频率自动调节而实现无冲击、无中间过渡(变速箱、变速装置或联轴器、离合器等)装置的恒转矩变速(无级调速),使洗涤过程的能耗得到明显下降。

洗衣机的传动系统示意图:

四、欧科变频器在全自动工业洗衣机的传动系统中应用的原理

      全自动工业洗衣机的洗涤过程:首先,加水,正反转洗涤,洗涤完毕后,排水,进入脱水阶段,脱水阶段包括均布、中脱和高脱三个过程,均布即是在有水和无水的情况下,以比洗涤过程高的转速正向旋转,使衣物均匀地附着在洗衣机的滚筒内侧,以使后续的脱水过程平稳;排水后,提高转速进入中速脱水过程,随后再进入高速脱水过程,使衣物的含水率降至所要求的水平。

      全自动工业洗衣机要求变频器能提供高转矩、多段速、宽电压范围、自动转差补偿,变频器在该系统中的主要作用是调整洗衣机转速,使洗衣机在洗涤周期,处于低速状态,且具有很平滑的力矩。在脱水周期,具有高速的旋转速度。还可以灵活的地设定频率,有利于调速,这样一来既可使系统稳态运行,又可减少机械磨损,延长工业洗衣机的使用寿命。 欧科PT200系列变频器,该变频器具有启动力矩大,运行平稳,故障保护措施完善等优异的性能。

      该变频器采用独特的宽电压设计320V-460V,启动转矩在0.5HZ下能达到180%,自动转矩提升功能能实现V/F控制方式下低频大输出转矩控制,16段速度能够满足各种场合的多段速控制方式,调速范围宽,加减速过程不失速,全程转速稳定。

变频器电气接线图:

变频器接线现场图:

变频器参数设置

五、注意事项

      变频器在工业洗衣机上面应用,如果发现力矩不够,由于使用矢量控制时变频器不好准确的进行电机参数自学习,建议用VF模式。

      全自动工业洗衣机因其特殊的工艺程序要求,在变频器选型时,一般都是在洗衣机所配备的电机额定功率基础上,放大一档功率等级配备变频器。具体标准为洗衣重量为变频器的额定功率*10(Kg),洗衣重量为变频器的额定功率*10(Kg)变频器需要自定义VF曲线,如果变频器加大一档基本上不要自定义VF曲线,只需要设定功能参数就可以了

考虑到现场使用情况,请注意以下几点:

1.由于整个系统的信号线比较多,电子电气设备比较多,变频器控制线与动力线要分开走线,防止被干扰;

2.安装时,要注意安装位置,保证散热通道畅通,满足散热要求;

3.防水、防腐要做好

http://www.powtec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