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科变频器在塔吊设备上的应用

楼主(2014-11-05):
引言:

      塔式起重机是建筑工地上应用得十分广泛的一种起重机械,传统的控制方式多采用交流绕线式电机串电阻的方法(或多速电机)启动和调速。由于长期重载运行,频繁正、反转,冲击电流很大,虽然可以分为多段调速,但在段速切换之间仍然会对涡轮涡杆机械减速机构、钢丝绳造成很大的冲击。

应用现场工艺要求:

1、长期重载运行,频繁正、反转;

2、故障率低,减少电机滑环、碳刷及接触器损坏次数,接触器的触头烧毁、碳刷冒火、电机及电阻烧毁现象的次数;

3、可以多段调速,调速方便;

利用产品的何种功能解决此应用要求:

      欧科PT200系列变频器功能齐全,在塔吊各部分机构上采用欧科PT200系列变频器驱动后,就可以用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取代原有价格昂贵的绕线式带涡流制动异步电动机。采用变频器拖动三相异步电机的控制方式取代传统调速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了塔吊机械故障率的问题,而且技术先进、节能显著,是塔式起重机理想的传动控制装置。

参数设置:

变频器参数设置表

现场应用时端子接线图

此工况变频器的日常保养和维护、注意事项等:

1、 变频器接地良好,防止漏电;

2、变频器因为频率正反转,存在较大电流,建议选型时放大一档或两档;在下落过程中会产生过电压,应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释放多余能量。

3、因为电控柜装在室外,因此要防水,避免水滴进入变频器内部造成损坏。

4、要保证通风散热,尤其是在高温天气下使用变频器。

http://www.powtec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