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铸造生产中常见的九大问题和解决方案

楼主(2014-11-11):
压铸铸造生产中常见的九大问题和解决方案
  压铸,是各种铸造工艺中被应用得最广泛的一种,其特点是利用模具腔对融化的金属施加高压。同其他金属铸造技术相比,压铸的表面更为平整,尺寸更加一致,而且成本更低。在压铸过程中,有一些常见的问题,会影响机器的正常使用和铸件的精确性,那么都是一些什么问题、又有怎样的解决对策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压铸铸造生产过程中最常见的九大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第一个问题:锤头卡死
  解决方案:1在生产中,经常测量温度,避免锤头、司筒温度过高;2选用优质的、不含杂质的合金材料,避免杂质黏着在锤头上。
  第二个问题:压射头卡在鹅颈
  解决方案:等设备处于常温,尝试转动锤头,如无法转动,则换司筒,将锤头取出。如果想要快速解决卡死问题,最好的是换料壶。
  第三个问题:打料时打几十模料就打不出,要等几分钟后才能继续打料
  解决方案:看下料头顶端是否有亮点,如全是断面灰色,则说明堵咀了,可以将射咀温度适度调高,打离咀情况时间调低0.10.2秒,定模冷却水稍稍关小点。
  第四个问题:压铸薄壁件产品时易开裂
  解决方案: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材料有问题或模具开设不好或工艺参数选择不当,尽量控制废料的比例不要超过30%,留模时间不宜过长,每mm壁厚3s左右,顶出延时也不能长,一般0.5-2s
  第五个问题:材料偏硬,刀具易磨损
  解决方案:用原始材料配比,不用再生材料,采用专门为硬质合金而生产的宝石刀片。
  第六个问题:铝压铸件在磨光时有黑斑
  解决方案:减少喷涂剂的浓度,改用别的喷涂剂;或加长喷涂后的吹风时间。
  第七个问题:压铸过程中金属外溅
  解决方案:重新安装模具;加大锁模力,调整压铸机,使动、定模安装板相互保持平行;在动模上增加支板,增加套板的刚度。
  第八个问题:压铸件阳极氧化后有花纹产生
  解决方案:喷涂、压射油散步不均、高速切换位置不当或氧化槽铜离子含量过高会造成花纹问题,因此可以让喷涂、压射油散布均匀,不聚齐在局部,或设置好高速切换位置,减少欠铸现象。
  第九个问题:压铸模具粘料
  解决方案:检查模温是否正常,适度降低合金液浇注温度和模具温度;检查脱模剂配比是否异常,尝试更换脱模剂,调试喷涂位置表面进行抛光,对已氮化过的模具,慎重抛光,防止破坏掉表面的氮化层,形成越抛越粘的情况;4、改进浇注系统设计结构,避免合金液持续冲刷型腔壁或型芯;5、修改模具冷却系统;6、调整压铸工艺参数,适当降低压射速度,缩短二速行程。
  由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公司主办的2015广州国际铸造、压铸及锻压工艺展览会将于2015915-17日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隆重举行,届时将展出铸件及锻压件、压铸设备及技术、锻压设备及技术、铸造设备及工业炉、后处理设备及技术、压铸模具及技术、压铸原材料及辅料、工业自动化技术设备、检测和测量设备等展品系列,只供业内人士参展和观展,展会官网:http://www.gymf.com.cn/fd-asia/cn/参展或观展热线:(86 )20 29810055 展会邮箱:fdasia@gymf.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