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宁教育的小学英语课程,全方面培养孩子的英语能力

楼主(2014-11-17):
  小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已经接触了一些英语方面的知识,但是毕竟课堂时间比较短,孩子不能及时消化学习到的英语知识。所以很多家长都会为孩子选择教育机构,而乐宁教育的小学英语课程已经全面升级,下面就为大家进行具体介绍。
  乐宁教育是中国备受尊敬的英语教育机构,乐宁教育将创新的教育理念带给中国家庭,打造中国青少年儿童英语教育的第一品牌。乐宁教育的员工已经超过了400名,在上海拥有15个教育中心,每个周末都有超过10000名的孩子进行学习。乐宁教育十年来致力于少儿英语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上海市首批A级办学机构。
  家长在小学阶段为孩子选择英语机构,英语课程尤为重要。2014年乐宁教育迎来了BIG ENGLISH —— 这套由全球最大教育机构培生(Pearson)重磅推出的少儿旗舰美语课程的关键词,就是“培养能适应未来挑战的21世纪小公民”。
  乐宁教育的小学英语课程已全面升级为BIG ENGLISH (7-12岁),这套教材的教学方式更加国际化,无论在英语培训机构,还是国际学校,BIG ENGLISH强调的几项高阶思维能力——领导力、创造力、思考力、沟通力、协作力,彻底告别了工业时代的人才培养方式,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成长为高素质的未来公民,适应不确定的未来带来的职业挑战。BIG ENGLISH,让你自信交际,阅读能力带动听说读写能力,语言与思想共同成长!
  乐宁教育有特色的英语课程,自然拼读、原文阅读、语法梳理等特色课程,为孩子点对点充电培训补缺,平衡英语综合能力!每年更有寒暑假有特色英语夏令营,让孩子持续保持英语氛围趣接触,乐宁教育能够让孩子拥有说英语的自信。
  3-6岁幼儿英语  http://www.longmanschools.com.cn/Course-Details-30.html

网友:
  产品简介
    ●AX3U第三代微型可编程控制器,其速度、容   量、性能、功能都达到了新水准的高性能机器。
    ●内置高速处理及定位等功能,输入输出最多可  扩展到384点(包括CC-Link时,可达384点)。
    ●CPU、电源、输入输出一体化,可以通过功能扩展  板以及特殊适配器实现强大的扩展性。
    ●晶体管输出型具有三个独立的100kHz脉冲序列,用于电动机定位应用。
    ●内置64000步的RAM存储器,也可安装闪存卡盒。
    ●高速运算,基本指令:0.065μs/指令。
    ●应用指令:0.642数100μs/指令。
    ●具备丰富的软元件及通信等的扩展性。

  性能规格

项目 规格概要
电源输入输出 电源规格 AC电源型:AC100V-240V DC 电源型:DC24V
耗电量 AC电源型:30VA(16M),35VA(32M),40VA(48M),45VA(64M),50VA(80M),60VA(128M)
DC电源型:25W(16M),30W(32M),35W(48M),40W(64M),45VA(80M)
冲击电流 AC电源型:最大30A 5ms以下/AC100V,最大45A 5ms以下/AC200V
24V供电电源 AC电源型:400mA以下(16M,32M) 600mA以下(48M,64M,80M,128M)
输入规格 DC24V 7mA/5mA (无电压触点 、或者漏型时:NPN开集电极晶体管输入,源型输入时:PNP开集电极输入)
输出规格 继电器输出型:2A/1点、8A/4点COM 8A/8点 AC250V(对应CE、UL/cUL规格时为240V)DC30V以下

晶体管输出型:0.5A/1点、0.8A/4点、1.6A/8点COM DC5V~DC30V

输入输出扩展 可连接AX2N系列用的扩展设备
性能 程序内存 内置64,000步RAM(电池支持)

选件:64,000步闪存存储盒(带程序传送功能/没有程序传送功能),16,000步闪存存储盒

时钟功能 内置实时时钟(有闰年修正功能),月差±45秒/25℃
指令 基本指令27个、步进梯形图指令2个、应用指令209种
运算处理速度 基本指令:0.065μs/指令,应用指令:0.62~数100μs/指令
高速处理 有输入输出刷新指令、输入滤波调整指令、输入中断功能、定时中断功能、高速计算中断功能、脉冲捕捉功能
最大输入输出点数 384点(基本单元、扩展设备的I/O点数以及远程I/O点数的总和)
辅助继电器、定时器 辅助继电器:7,680点、定时器:512点
计数器 6位计数器:200点32位计数器:35点  高速用32位计数器:[1相]100kHz/6点、 10kHz/2点

[2相]50kHz/2点(可设定4倍)使用高速输入适配器时为1相200kHz、2相100kHz

数据寄存器 一般用8000点、扩展寄存器32768点、扩展文件寄存器要安装存储盒32768点、变址用16点
其它 模拟电位器 通过AX2N-8AV-BD型的功能扩展板,可扩展8点
功能扩展板 可以安装AX3U-□□□-BD型功能扩展板
特殊适配器 ·模拟量用(最多4台)、通信用(包括通信用板最多2台)[都需要功能扩展板]

·高速输入输出(输入用:最多2台、输出用:最多2台)[同时使用模拟量或者通信特殊适配器时,需要功能扩展板]

特殊扩展 可连接AX0N、AX2N、AX3U系列的特殊单元以及特殊模块
显示模块 可内置AX3U-7DM:STN单色液晶、带背光灯、全角8个字符/半角16个字符x4行、JIS第1/第2级字符
对应数据通信
对应数据链接 RS-232C、RS-485、RS-422、N:N网络、并联链接、计算机链接
CC-Link、CC-Link/LT、MELSEC-I/O链接
外围设备的机型选择 选择「AX3U(C)」「AX2N(C)」「AX2(C)」但是选择「AX2N(C)」「AX2(C)」时有使用限制

  订货型号

订货号 系列名称 总点数 单元区分 输出形式 电源、输出方式 外形尺寸 重量
AX3U-80MR/MT AX3U 输入:40  输出:40 M:基本单元

E:输入输出混合

扩展设备

EX:输入扩展模块

EY:输出扩展模块
R:继电式

S:可控硅

T:晶体管
ES:AC电源,漏型/源型输入

(晶体管输出型为漏型输出)

ESS:AC电源,漏型/源型输入,

源型输出(仅晶体管输出)

D*1:DC电源,漏型输入、漏型输出

DS:DC电源,漏型/源型输入

(晶体管输出型为漏型输出)

DSS:DC漏型/源型输入,

源型输出(仅晶体管输出)
285X90X86mm 1.2kg

专注PLC20年USAT牌 人机界面控制器一体机 兼容三菱 阿里巴巴 http://azdauto.16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