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颚破机产量不达标的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4-11-27):
崭新的颚破机到手后,企业最担心的就是正式运转后,机器的产量达不到生产要求,不过大部分产量不达标的问题都出现在颚破机长期运行后,一般是故障或者操作不当引起了颚破机的生产能力下降,红星机器为大家介绍造成颚破机产量不达标的故障以及解决方法。
故障原因一:物料硬度超过范围
很多企业在使用颚破机进行破碎物料时,会经常忽略设备的破碎物料的硬度极限。往往一些企业的被破碎物料的硬度大于说明书上的硬度范围,因此导致颚破机在使用过程中的产量达不到要求,而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则是物料硬度过大造成的。因此针对这种现象,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更换对应的被破碎物料,让物料的硬度在正常的破碎范围内,这样才能让设备的产量恢复正常。
故障原因二:电动机位置接反
接线错误是常见的一种故障现象,并且在颚破机运行过程中不易被发现,而最直接的显示就是产量直线下降,其主要原因是主机反旋转导致的。由于颚破机在设计时是按照正常的转动方向来进行破碎物料的,因此一旦反转,则会导致设备在使用过程中破碎力度变小,从而导致产量下降。除此之外,反转还会加速设备内部零件的老化和损坏,因此在使用颚破机前,仔细的检查电动机的接线是非常有必要的。
故障原因三:排料口较小
排料口也是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企业在使用颚破机时,有时因为排料口损坏,因此在更换时没有选择对应型号的排料口,这就导致了更换的排料口小于最小标准,这样就会出现在物料过多时不能一次将已破碎的物料进行排除,从而导致设备的产量下降。出现这种现象,企业就必须及时的更换排料口,至少要达到说明书中的标准,这样才能保证颚破机内部的已破碎物料及时的排出,从而让设备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
本文来源:http://www.posuiji.com.cn/n3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