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重磅会议将召开 春节前或是最好投资时机

楼主(2014-12-01):
据媒体消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将于12月8日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于12月20日召开。此前市场预期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将讨论土地改革等相关方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涉及电力、林业和盐业改革,以及国企混改等议题。
  中金研报报告指出,我国市场化改革历经三十多年,多数产品和生产要素都实现了市场化,而土地要素市场化相对滞后。土地在农业、工商业、住宅间的配臵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而非由市场完成,造成土地利用效率的损失,同时扭曲了财富分配,不利于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
  土地制度改革范围包括农民拥有使用权的土地45亿亩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0.5亿亩。农民拥有使用权的土地包括宅基地和农民承包经营的农地。中金估计农村宅基地1.5亿亩,按目前统计,农民承包耕地13亿亩,承包其他类型农地25.7亿亩。但原来登记的耕地承包面积存在低估,实际面积可能达到18亿亩。
  此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也在改革日程上。
  中金指出,土地产权将一分为三:所有权属于集体,承包权属于农民,经营权由产权主体自主。土地确权主要是确定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包括农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类似于城市住宅使用权用房产证的形式确认下来。土地确权工程量大,但由于确权有利于保障农民利益,预计进展顺利,五年内完成。
  事实上,各种土地交易行为早已发生,包括耕地、宅基地和小产权房。消除土地市场分割、统一土地市场迟早到来。目前承包耕地流转比例已经超过四分之一,部分土地向专业大户和农业企业集中。但是由于历史问题的复杂性,相关政策在宅基地和小产权房问题上较为谨慎。未来改革方向是将这些交易纳入法律的框架之内,确权就是让农民拥有选择权,而不是替农民做主。市场化机制引入的同时,政府征地行为也需要相应调整。
  中金认为,土地市场化改革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调整政府征地行为,控制金融风险。土地规模经营效率大幅提升,促进劳动力转移,真正实现农民变市民。上一轮部分城镇职工福利分房分享了资产升值收益,目前价值13万亿元。而农民拥有使用权的45亿亩土地价值更大,估计有50万亿元,人均近6万元。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将促进中国消费增长。土地供应垄断打破后,将降低土地财政依赖,有助于限制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控制金融风险。(证券时报网)
  瑞银证券策略周报:春节前是最好的投资时机
  目前到农历春节或是最好投资时机
  我们预计,沪深300指数可能在农历春节前就将突破3000点,较目前仍有8%上行空间。除了增量资金不断入市之外,我们判断12月~明年1月份资金面将出现异常宽裕状况,有利于指数继续上涨。第一个催化剂是12月的财政存款释放,我们预计今年的规模将比过去三年的均值还要高、释放时点也会提前。第二个催化剂是明年1月初地产信贷的放量。
  四大因素有望助推市场热情
  我们认为,(1)新进入的亿万级账户,是决定未来行情的主力。从地产、商品、信托市场转移出来的资金入市迹象十分明显。它们尤其青睐中等市值的地方国有企业标的;(2)流动性最大的上行风险来自银行对二级市场投资者的配资;(3)券商新一轮融资结束后,个人投资者更加积极借助杠杆进入市场;(4)明年5~6月MSCI指数纳入A股的讨论有望再度启动市场的预期。
  我们保守估计未来3个月将有1.34万亿新增资金入市
  我们从12种产品渠道,保守估计未来3个月将有1.34万亿元(2186亿美元)新增资金入市,是当前全市场自由流通市值的10.7%:预计新增资金的主力是高净值自然账户(+5000亿元,占37.3%),银行配资推动下的专户产品(+2172亿元,占16.2%),融资信用账户(+1500亿元,占11.2%).
  投资建议:重点推荐大金融
  在沪深300指数突破3000点之前,我们看好大盘蓝筹股,重点推荐大金融行业,顺序是地产,券商,保险,银行。虽然短期金融行业大幅上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回调,但我们认为这不妨碍目前到农历春节是最好的投资时机。
  德邦证券策略周报:跨年度行情 配置低估蓝筹
  经济面:工业增速下滑,通缩压力加大。10月经济指标呈全面回落之势。10月工业增加值增速为7.7%,同比下滑0.3个百分点,显示工业生产较为疲弱,工业品通缩风险升温。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0.2个百分点,创13年新低。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降至11%的新低,去产能令经济面临短期阵痛,而政策放松推动基建增速回升0.43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0.1个百分点,跌势有所收窄,10 月地产销量降幅大幅收窄至-1.6%。消费低位徘徊,消费同比增速回落0.1个百分点。进出口增速回落。10月CPI同比上涨1.6%,与上月持平,PPI同比跌-2.2%,相比上月跌降进一步扩大,显示通缩压力进一步扩大,宽松政策仍需加码。预计全年GDP增长7.3%,通胀水平2.1%,政策压力进一步加大。政策需要进一步推动基建的加速,以及进一步放松货币供给,以对抗正在呈现的经济通缩压力。
  流动性与市场情绪:降息周期展开,宽松有望延续。央行11月21日突然宣布自22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利率,标志着全面降息周期的正式开始。1年贷款基准利率下调40BP,存款利率下调25BP,但上浮上限由1.1倍扩大到1.2倍,此次降卢有望大幅降低企业贷款融资成本,而存款利率扩大,意味着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而存款利率未变,银行利差减少,有利于银行利润向实体经济转移。我们预计2015年GDP增速为7%,CPI为1.7%,通缩是主要风险,银行间7天回购利率有望降至2.5%以下,判断未来仍有一次以上降息,流动性宽松有望延续。
  盈利与估值:三季度企业盈利继续回落,估值修复延续前10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降1.2个百分点至6.7%,受制于终端需求持续疲弱,10月工业企业依然在主动去库存,但赊销行为的减弱使得其整体收入质量继续改善。分行业来看再现全行业普跌局面,当前工业结构调整的阵痛仍在延续,按此情形来看短期内货币政策仍然存在一定的放松压力。估值修复延续。虽然股指已有相当大的涨幅,但是从估值水平来看,11.1倍的PE仍然低于5年均值的15倍,更是低于全球主要资本市场16倍PE的估值水平,国内市场的估值仍然具有较高的吸引力,估值修复的空间依然较大。而创业板的估值依然偏高,仍有估值回归的压力。
  投资策略:跨年度行情,配置低估蓝筹。牛市不言顶,目前此轮行情是跨年度行情,建议积极配置低估蓝筹股。经济三期叠加,供给端改革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需求端加大投资,房地产政策放松,货币政策开启降息周期,无风险利率下行,产能去杠杆,金融加杠杆,流动性宽松提升资产价格。我们依然看好后市,政策持续加码,上涨趋势延续,今年年底前逢低布局备战2015年。行业配置看好低估蓝筹的券商、银行、保险和家电;还有新兴产业的互联网技术、新能源汽车和高端装备(高铁、核电和智能装备);主题投资的国企改革。

网友:
 机构视野回归蓝筹股 十二月四大金股激情登场

  编者按:在券商 、保险 、银行等蓝筹股的轮番攻击下,11月份上证指数大涨10.85%,创近22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实现了月线罕见的七连阳形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盘蓝筹股的强势领涨,进一步坚定了人们对跨年度行情的信心。随着12月份行情的到来,究竟应该布局哪些品种,正成为当下市场关注的热门话题。

  《证券日报》研究中心统计显示,最近30日以来,各大机构对1418只个股给出了“增持”或“买入”的评级,其中,伊利股份 (22次)、贵州茅台 (21次)、森马服饰 (20次)、招商银行 (19次)等4只个股的推荐次数居前,成为机构最看好的品种,本版特对以上被机构看好的4大金股进行价值挖掘,以飨读者。

  伊利股份(600887)股权激励利于发展

  据《证券日报》市场研究中心统计,近30日共有22家机构相中伊利股份,其中评级为“买入”的有18家,评级为“增持”的有4家。从市场表现来看,11月份以来截至昨日,该股累计涨幅为2.25%,最新动态市盈率为17.77倍,最新市净率为4.19倍,最新收盘价为24.53元。

  基本面上,公司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产品线最全的乳业之一,也是惟一同时符合奥运会及世博会标准、先后为奥运会及世博会提供乳制品的中国企业。伊利集团由液态奶、冷饮、奶粉、酸奶和原奶五大事业部组成,全国所属分公司及子公司130多个,入围国际乳业20强。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开展的股权激励计划利于其长期发展,11月28日公司公告称,第一期持股计划已完成,购买573万股公司股份,均价25.024元/股,锁定期12个月。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为中高层管理人员、公司及子公司业务技术骨干。

  中信建投表示,持股计划的推出使公司的激励体系更加完善,核心的300多名员工都加入其中,期限10年,资金为净利润增加额的30%,从期限和力度看都达到了使员工利益长期与公司一致的效果。经过前期股价的大幅调整,该股目前估值偏低,配置价值明显。预测2014年至2016年每股收益分别为1.39元、1.77元和2.26元,维持“买入”评级,目标价35元。

  贵州茅台 (600519)试水电子商务

  据《证券日报》市场研究中心统计,近30日共有21家机构相中贵州茅台,其中评级为“买入”的有13家,评级为“增持”的有8家。从市场表现来看,11月份以来截至昨日,该股累计微跌0.54%,最新动态市盈率为12.06倍,最新市净率为3.65倍,最新收盘价为155.84元。

  从基本面来看,国酒茅台是世界三大蒸馏名酒之一,曾于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作为我国酱香型白酒典型代表,同时也是中国白酒行业第一个原产地域保护产品,是世界名酒中惟一纯天然发酵产品,构成持久核心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8月29日公司公告称,出资2500万元与控股股东等投资设立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公司,公司出资额占比为25%。电子商务公司总注册资金1亿元,经营范围为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销售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钢材、日用品、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汽车配件等相关产品。

  光大证券表示,公司在高端白酒市场定价权明确,价格相对下降使消费群持续扩容。继续看好该股估值提升,6个月目标价210元,维持“买入”评级。

  森马服饰(002563)年报最高预增30%

  据《证券日报》市场研究中心统计,近30日共有20家机构相中森马服饰,其中评级为“买入”的有16家,评级为“增持”的有4家。从市场表现来看,11月份以来截至昨日,该股累计涨幅为6.08%,最新动态市盈率为24.82倍,最新市净率为3.14倍,最新收盘价为37.85元。

  从基本面来看,公司同时拥有森马休闲服饰和巴拉巴拉儿童服饰两大知名品牌。截至2013年底,巴拉巴拉和森马在全国的门店分别为3471家和4029家。2013年6月份,公司收购GXG(71%的股权),拓展中高端服饰业务,发展多品牌战略。

  从业绩表现来看,2014年三季报披露,公司预计2014年前12个月净利润增长30%以内,净利润变动区间90200.38万元至117260.49万元。业绩变动的原因为,一方面公司休闲装业务的改善及儿童业务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公司销售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公司品牌影响力的提高,促进了产品毛利率的提升。

  对于该股,海通证券表示,公司通过并购的方式布局拓展业务空间,符合产业发展趋势,公司的并购在大概率上能发挥出协同效应。预计公司2014年至2016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10.97亿元、13.40亿元、16.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58%、22.23%、24.03%,给予“买入”评级。

  招商银行(600036)互联网金融布局加速

  据《证券日报》市场研究中心统计,近30日共有19家机构相中招商银行,其中评级为“买入”的有7家,评级为“增持”的有12家。从市场表现来看,11月份以来截至昨日,该股累计涨幅为12.50%,最新动态市盈率为5.28倍,最新市净率为1.01倍,最新收盘价为12.15元。

  从基本面来看,公司高效的分销网络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域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大中城市。未来,公司将根据金融综合经营试点要求,积极拓展综合经营领域,有效提升综合经营成效。

  另外,2014年,公司在“扬长补短”、“打造轻型银行,推进服务模式转型”整体策略下,力求在“平台、大数据 、客户体验”三个方面寻求突破,以形成招商银行互联网金融结构布局。平台建设着力围绕手机银行、掌上生活、小企业E家、银E通等平台,聚合线上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客流,在公司金融领域,重点推进智慧供应链金融平台和小企业E家平台建设。目前,小企业E家注册会员40.9万,互联网流量PV达7770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该股具有基金重仓、融资融券 、沪港通等多重概念,在当前大盘蓝筹股频掀上涨风暴的时机下,该股受到了各路资金的积极关注,上周累计大单资金净流入超15亿元。

  中央定调土地流转 两大主线掘金土豪股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伴随着方案的出台,业内预计政策将持续激活土改板块,投资者可以从两大主线掘金“土豪”股。

网友:
 中央定调土地流转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简称《意见》),再次对土地流转问题进行重审。

  意见指出,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有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并明确指出,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地方全面负责的要求,在稳步扩大试点的基础上,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央财政给予补助。

  对于确权问题,意见提出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要求,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这意味着流转农户在土地承包权上的绝对权利,保障了农户利益。

  此前,三中全会也提出要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但在现实中,农业规模经营受到市场定价、政府监管等因素的制约,农业经营主体并没有自主定价权,影响了其规模化经营的积极性。

  按照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新疆 、东北和内蒙古将陆续开展棉花和大豆目标价格试点。对市场而言,一旦农产品定价机制放开,那么土地流转后形成的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将迎来利好。

  政策激活土改概念股

  值得注意的是,一年一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即将在12月份召开,据此前媒体报道,由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等部委参与制定的土地改革总体方案目前也已成形,预计在“会议”上正式推出,最快可能在2015年初安排试点,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农地入市将成为此次改革方案的重点。

  在这样的改革红利下,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政策将持续催化土改板块。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将对我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农村建设用地流转将主要为农业发展带来土地变革机遇,对于农产品下游产业链来说,将面对更加稳定的市场环境,预计A股市场土地流转主题可能会反复出现。

  在齐鲁证券研究所所长渔行业首席分析师谢刚看来,与往年预热一号文件进行相关概念股炒作相比,今年土地流转的投资机会明显不同,“以往只是概念吹风,而今年有现实的紧迫性。”

  信达证券认为,从农用地流转的角度看,农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有望给农业类上市公司带来三方面利好:坐拥农地上市公司价值重估带来的投资机会(利好拥有大量农地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参与土地流转带来的业务扩张机会(利好种植业、养殖业龙头企业);农资市场新秩序的建立带来的投资机会(利好种业、农业机械、农药化肥行业龙头).

  同时,华泰证券表示,根据中央高层目前所着力推进的改革措施实施情况来看,未来除了国企改革是各项改革的重中之重以外,此前一直“悄无声息”不见动静的土地改革将是另外一个必须关注并且牢牢把握的政策风向。

  两大主线掘金“土豪”股

  在个股布局方面,业内人士向《投资快报》记者表示,投资者可以从两条主线掘金“土豪”股。一是土地资源价值升值背景下,土地(包括林地)资源类上市公司受益:*ST大荒(600598)、亚盛集团 (600108)、海南橡胶 (601118)、永安林业 (000663)、吉林森工 (600189)等;二是优秀的农资、农具生产及服务类公司:辉隆股份 (001556)、大禹节水 (300021)、大北农 (002385)、登海种业 (002041)、一拖股份 (601038)、吉峰农机 (300022)、步森股份 (002569)等。另外,景兴纸业 (002067)(受益于嘉兴平湖土地流转);荃银高科 (300087)(受益于安徽滁州市土地流转);大禹节水(300021)(受益于广西土地流转)等亦值得关注。

  亦有券商人士指出,考虑到本次改革的重点或是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农地流转入市,为提高投资效率,建议当前投资的重点方向或应当集中于“土地价值重估”,而二级市场上罗牛山 、北大荒等上市公司均拥有大量土地资源。

  其中,罗牛山拥有海南省最大的“菜篮子”工程基地、种苗生产基地和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公开资料显示,罗牛山共计持有土地1.1万亩,其中农业用地9615.11亩,商住用地666.46亩,其他建设用地732.91亩,如果部分实现流转,以20万每亩的流转或补偿价格计算,公司仍将享有高额的“农地变现”收益。

  受益土改的上市公司

  辉隆股份(002556):全资子公司全椒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及生态园林有限公司经营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襄河镇八波村1.4万亩土地。

  敦煌种业 (600354):公司主营农作物种子和棉花两大产业,是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及相关业务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公司拥有5大专业种植农基地。

  亚盛集团(600108):公司以精准农业种植、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为主业,拥有342万亩农地。

  海南橡胶(601118):公司拥有胶林、防护林353万亩,覆盖海南省17个市县,年产干胶能力21万吨,胶园面积和干胶产量分别占全国的30%左右。

  *ST大荒(600598):公司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农业类上市公司和商品粮生产基地,中国第一粮仓,公司拥有62.4万公顷耕地和24万公顷可垦荒地。

  罗牛山(000735):拥有海南省最大的“菜篮子”工程基地、种苗生产基地和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公司拥有40多个猪场,占地1万多亩,其中商住地380亩左右。